请教大神,这个件需要哪些机床加工?

楼主(2017-06-14):
请教,朋友不是机械行业的,有关系可以大批量接这个加工活,请教这个件需要哪些机床加工?几人操作?一天约加工多少?不开票成本约多少钱一个?加工件的毛坯如图,谢谢!山东临沂地区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不过立车和平面铣是跑不了的了

网友:
先铸造出来  在铣各平面

网友:
图纸不是很清楚,看了个大概,需要用到铣床,车床,还有镗床吧,能不用数控设备是最好,因为数控设备加工费会高点

网友A:
一台普通铣床,一台躺68就行,工装做好熟练了一天平均能干5-6件多不了了。

网友(点评):
车辆厂的图纸都到你们这了,你们领导关系硬!

网友B:
有点像轴承盖,但轴承盖一般是和轴承座联合精加工。每个地方的价格也不一样。拿图纸多问几个加工厂,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普通铣床,一台躺68就行,工装做好熟练了一天平均能干5-6件多不了了。

现在都是毛坯拉到济南加工好了再拉回来,济南那的加工平均两个人一天加工50个左右。是火车上什么地方使用的。一年用量在20多万个

网友(点评):
专机,工装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轴承盖,但轴承盖一般是和轴承座联合精加工。每个地方的价格也不一样。拿图纸多问几个加工厂,心里就 ...

还有种这个样子的毛坯,一年也是20多万的量。说这个只要铣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这的牛人多,一会功夫这么多回答的

网友:
用数控立车和加工中心最好。数控铣床也可。如果有大型号车铣复合中心,那加工起来更方便。

网友:
图纸看着有点费劲,没太仔细看,就从产品结构上说一下,
铣床上先铣把合面,然后两两组合后上车床,至于是上普车还是数控,看具体情况吧,各有优劣。
我一向认为,铸件的价格,要拿到毛坯后再算,因为遇到过几次坑爹的毛坯,太费刀了,效率又出不来。

网友:
好厉害,好大的量

网友:
多找几家厂给你报价。

网友C:
这个我这里做的多,附近就是青岛中车,整个街道都是做相关产品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这里做的多,附近就是青岛中车,整个街道都是做相关产品的  哈哈

哈哈,那请教下这个加工费的多少钱一个合适?有多大的利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那请教下这个加工费的多少钱一个合适?有多大的利差?

你的图纸都看不清楚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纸都看不清楚  哈哈

哎,那个老板不懂CAD,现场翻砂就用的那个图纸搞的,我在他办公室拍的,拍上来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加工一下估计加工费不得了。。。主要做起来慢。。。

网友:
我公司可以做,各种设备齐全,并且有加工能力。地点在北京附近河北廊坊。有意向可以加我VX:309403692

网友:
铣床是必须的,镗的话,一定要配对加工,不然同心度很难把控的,有点类似内燃机连杆曲轴孔的加工方式。

网友:
立式车床和铣床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q2 e. n  Y. W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