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牙螺栓是什么螺栓?

楼主(2017-06-14):
看BOM时,看见有半牙螺栓,在百度也没有搜出结果。我理解的半牙螺栓应该就是非全螺纹螺栓,不知道是否对?

网友:
螺栓头部是螺纹后半部分是光杆。

网友(点评):
想想“全螺纹”,似乎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是半牙?我理解就是圆的一半是牙,而不是长度的一半。

网友:
半牙就是螺杆部位一半是螺纹,一半是光杆。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一半,一半。这种螺栓经常遇到,只是不知道,它怎么还有这么另外一个学名?

网友(点评):
从应用上看这种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估计是翻译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标识错误DIN933大体相当于5783,是全牙螺栓。DIN933与GB5783的区别主要在6方头的尺寸上,见下图:

网友(点评):
感谢!原来还有这么细微的区别。

网友:
大多光杆部分有精度要求的,许多场合有“销轴”功能。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铰制孔螺栓,另外一个名称了。

网友:
应该称之为半螺纹螺栓比较准确。

网友:
不是全牙的应该都是半牙吧    个人观点

网友(2019-02-16):
相对全螺纹而言称为半牙螺栓,但不是指一半螺纹一半光杆,有GB。打个比方:M8*45(螺纹24),M8*60(螺纹也是24),M8*80(螺纹也是24),其中45为M8半牙的最短总长,24为固定的螺纹长度。

网友(2020-11-28):
每种规格的螺钉,超过一定长度的正常供货的不是全牙,就是俗称的半牙,如果需要全牙,还得注明

网友(2021-06-14):
水了一下 就有了1威望

网友:
5782和5783的区别,查一下设计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