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圆钢上的限位叫什么,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7-06-14):
求助,如何能简单的加工出图中产品。图中压出来的部分叫什么工艺? 图中圆钢直径5mm。

网友:
可以叫冲压扁位吧  叫什么不重要  你只要能让别人理解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哈哈,那就叫压扁吧。

网友:
压扁,有不同的模具可以选择

网友:
应该是冲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