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1能做曲面阵列吗

楼主(2017-06-14):
想做曲面阵列可是做不出来,SolidW很好做,可是inventor好像没这功能,还是我不懂做像这样,我用的是2011的

网友:
曲面阵列?【啥意思?请解释】

楼主:
就是陈列时碰到一个转弯半径,他会按着那半径弯下去。SolidWorks上叫曲线阵列

网友A:
据我所知,INVENTOR做不到。

网友B:
一般阵列的时候会有下拉选型,楼主没找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陈列时碰到一个转弯半径,他会按着那半径弯下去。SolidWorks上叫曲线阵列

那叫曲线驱动的阵列,而不是什么曲面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INVENTOR做不到。

呵,你是真看不懂楼主实际要的是曲线阵列,还是压根不知道inventor有曲线阵列的功能。

网友(点评):
原来它藏在矩形阵列里面。。。。。不好意思,当年摸索了一下,真以为INVENTOR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阵列的时候会有下拉选型,楼主没找到吗

呵,在inventor版块发UG的图片,你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陈列时碰到一个转弯半径,他会按着那半径弯下去。SolidWorks上叫曲线阵列

如果您要的是“沿着曲线阵列”的话,要看这“曲线”是啥样的。例如草图,例如现有结构的棱边。
请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阵列的时候会有下拉选型,楼主没找到吗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几几的

楼主:
我有按几位的意思画了了,较果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楼主:
用inventor画一下有边的输送带,发个图给我看下,有点强迫啊,这几天都在想这个,也用了各样的方法了。较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