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关系确认

楼主(2017-06-14):
我在学校里学的(笔记上写的,不排除写错),同一要素的形状精度要小于位置精度。我在之前的公司看到好多人一个平面相对于基准有相同的形状和位置精度。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该平面我加工的平面度达到了0.05,如果平面度也是0.05,那么实际平面度要达到就是0.00了。如果标的平行度是0.06,平面度0.05的情况下,实际还有0.01的余地。(这里不考虑实际平面度我可以做小点,仅看标注是否合理)
可是在新公司看到了还是这么标的,一时间我在书里没找到答案。

所以请各路道友帮忙看看我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A:
平行度指两平面平行的程度,指一平面(边)相对于另一平面(边)平行的误差最大允许值。
也就是说,不管平面本身的平面度多少,只要把它们二个的实际面轮毂拿来比较。

网友:
大多时候你的笔记是对的!也不排除出特殊用途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指两平面平行的程度,指一平面(边)相对于另一平面(边)平行的误差最大允许值。
也就是说,不管平 ...

也不能这么说吧  如果我的平面度为0.05平行度怎么也达不到0.04(小于0.05)的程度吧。

网友(点评):
这个提法,夸大地说,那么是个S面,只要符合平面轮廓基本要求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说吧  如果我的平面度为0.05平行度怎么也达不到0.04(小于0.05)的程度吧。

平面度0.05,平行度甚至可能是0。

网友:
这么标当然不是很好,但是你完全可以做,你平面度保证好,比如0.02,两个面做到最差平行度也有0.04,对吧。从我的角度看呢,实际生产中是这样的,基本上平行度是用三坐标测量,基准面是取点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理论平面,你不用太在意它的平面度(当然这么说有点不对),就算你的测量平面的平面度达到0.05,也是有可能测得的平行度达到0.05的,图纸要具体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出的,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
还有,楼上说平面度0.05,平行度可能0,这个理论上是可能的,两个面的波纹状完全一样,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可能的,而且测量也测不出来。

网友:
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
这是互换性上关于公差的最基本的的一条原则,有争议吗?
别跟我说大学没学过互换性。争论也得说点拿出手的东西吧,我想问问楼上有些大虾,你说的你自己明白吗?

网友:
要开解好形位公差,先学会画几何图框,等几何图框画出来,再描上各种可能性的形状误差与位置误差,一目了然。

网友:
有相同的形状与位置公差,也是可以的,无非就是降低了位置公差而已

网友:
       形状精度要小于位置精度,所以形状公差要小于位置公差,你说的没有错,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同一个公差等级的形状度是比位置度的数值小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两者之间大概有个比例,如果平面度0.05,平行度0.05,这样标平面度的意义就失去的,不如直径标一个平行度,这时候平面度已经被平行度控制。加工的时候,这要平行度到达要求,平面度肯定在这个范围内。我建议还是按机械设计手册上去标,平面度,平行度都查一下公差等级。

网友: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关系:同一要素上给定的形状公差值小于位置公差值。
看下面的帖子会对您有帮助。

公差-形状位置公差的区别及检测
http://www.cmiw.cn/thread-47019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