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改数值模型预览不变化?求解

楼主(2017-06-14):
以前2011版2015版改绿色框里拉伸长度数值,蓝色框里的黄色预览直接变化。
现在换了2016版改数值没有变化非要点红框里面的小箭头才行,很不方便,有没有办法改回来?
2016图标颜色真心看着不明显,不如以前的好使。
唯一的安慰使换的新工作站开realview确实不错,感觉以前用了假的solidworks。

网友A:
手动重新建模,设置里找找看有没有自动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重新建模,设置里找找看有没有自动的选项

2016有一种一敲回车就确定的感觉,以前改了数字敲回车模型先变,在敲一次回车确定了。现在没有了敲一次模型变的步骤,怎么解,大家的情况跟我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6有一种一敲回车就确定的感觉,以前改了数字敲回车模型先变,在敲一次回车确定了。现在没有了敲一次模 ...

2014用的挺好的……不赶时髦

网友B:
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用的挺好的……不赶时髦

我也是被迫升级,无奈,不说了都是泪。

网友C:
16版的ToolBox还需要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版的ToolBox还需要破解吗?

不需要。

网友:
盗版的可能都是假的solidworks。我也觉得2016版的SW好用,至少比SW2013版的好用多了。

网友:
一敲回车就确定,不是2016版就这样的,而是一直这么操作,你所谓的感觉完全是错觉。
看这段视频,2013版的,输入数字后,预览没有任何变化,需要点确定按钮,预览才变化,但属性管理器不消失,需要在点一下确定按钮,才算建模完成。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xMDYwNjY0MA==/v.swf

看这段2014版视频,输入数字后,预览没有任何变化,按回车键后,数字被蓝色方块覆盖,同时预览变化,2016版也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2018-07-30):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办,而且我发现我的是有时候敲回车有预览,有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