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内裂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14):
新制作的注塑机炮筒,形状似空心轴,但没有使用几天,内部突然出现两道微裂纹,裂纹宽度约半毫米,长度约5厘米,几乎对称,呈180度。外表面无裂纹。是材料问题,热处理,还是其它?炮筒内部熔化料压力不是很大

网友:
楼主该上图的

网友:
要我想首先会想到材料,再就是不知道这类筒子需不需要热处理,(楼主也是有日子不来了)。

网友:
热处理可能性大。因为材料本身没有这么规则,在改变组织时最可能有倾向性

网友:
裂纹发生的位置很关键,楼主还是上图比较直观一些

网友:
内裂是钢材内部缺陷之一,表现为非因缩孔、非金属夹杂、气泡造成的不同形态的内部裂缝

网友:
我感觉是热处理问题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估计是材料问题。

网友:
没图没真相,大家都在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