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基本传动机构零件的公差配合

楼主(2017-06-14):
如题,下面是一个从动的同步带轮转动,里面有两个轴承,轴两端铣出平面和安装架配合
1. 轴两头被铣面与安装架腰型孔采取何种配合?
2. 轴安装轴承处公差多少合适呢? 属于基孔制配合?
3.安装架的两个腰型孔需要来个什么形位公差吗?
4. 安装架腰型孔头的小零件什么作用? 同步带轮这种固定方式靠谱吗?

轴

安装架

安装架

从动轮装配1

从动轮装配1

从动轮装配2

从动轮装配2

从动轮装配3

从动轮装配3

从动轮装配4

从动轮装配4

网友:
1,估计楼主这少了东西,估计原设计这会有个可调整的顶快
2,轴承一般外圈基轴,内圈基孔,看你这情况过渡吧。
3,160给个尺寸公差,然后关于地面的平行度差不多了。
4.,调整的话,小间隙。

网友(点评):
160的两侧面是不是需要个平面度啊。

网友:
好像是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

网友:
轴安装轴承处 属于基孔制配合,公差我们常用h7.
安装架的两个腰型孔要求不是特别高,按未注公差m。
安装架腰型孔头的小零件加螺栓顶紧作用, 同步带轮这种固定方式靠谱。

网友(点评):
轴安装轴承处 属于基孔制配合,公差我们常用h7.??? 一般是过盈配合,轴用k6,或m6.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轴喜欢用h7,看安装要求,精度要求,载荷要求。哈哈,我只是说我们常用h7。

网友:
三个孔的小零件,中间那个为啥不攻丝呢?

网友:
轴承的配合公差代号选取:与标准件配合时,基准制的选择通常依标准件而定。与滚动轴承内径配合的轴应按基孔制,与滚动轴承外圈配合的孔应按基轴制

网友:
这同步带轮只是上下定位,左右没有定位紧固,一运动受力就会向左跑,还需要调节张紧机构。这些是这结构最大的问题。

网友:
精度不必太高,能调节怕啥?

网友:
666,觉得没毛病。1.要有大间隙,轴向定位好像靠铣出来的轴肩。2.同轴度可以不标。公差的话轴上直径15与轴承配合我认为用过渡配合出h6或h7吧。3.不用4.像2楼说的调紧用的

补充内容 (2017-6-15 17:32):
重新想了一下,这个设计的结构不好。首先是螺纹会受冲击载荷,容易失效。

网友:
好有创意啊,这种结构能连续运行多长时间?
为什么不参照机械设计手册呢

网友:
这结构不牢靠!调节也不方便!

网友:
用这种轴承,轴承,调节都有了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需要一个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