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铲车设备怎么改造它

楼主(2017-06-15):
图片上的手动液压铲车,是大家都熟悉的运输设备。现在要用它用来支承和运送一个频繁升降的物体。这物体重量接近铲车极限载荷。
买来的成品铲车,其三个轮子位与地面上是线接触,易将地面破坏掉。
必需对升降系统中与地面的接触形式(结构)进行改造才能用。怎么个搞法?

网友:
履带!增加履带!

网友:
换一辆电动四轮叉车啊,要不就用柴油的,

网友A:
你是说三个滚轮把地面磨破掉??

网友:
频繁升降用液压车并不好吧,似乎楼主没有把需求的工况完全说出来,只是举了个近似的例子。。。
再说,成品车已经是用的包胶轮了,在保证最小工作高度的前提下,改造余地不大。。。

网友:
装汽车轮胎上去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现有产品改造研发。还是要研发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三个滚轮把地面磨破掉??

长期在一个位置,顶破

网友:
可以考虑吊车在吊重物时,有四条腿支撑着,参照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是的,但它的高度空间不够啊

网友:
后排空间不够安到前方那块,两边各有一个支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现有产品改造研发。还是要研发新品。

现成的改造

网友:
多加几个轮子,买上十几个轮子装上,加上弹簧分散下力!或者,地面上铺垫橡胶或钢板!

网友:
长期在同一位置,你叠块铁板不就得了!

网友:
刨坑,从新打水泥。

关键是:

水泥得自己买,不能让承包商搅拌好了再拿来。

挖坑时得拿板凳在旁边盯着,不然你就不知道人家挖多深的坑啦。

觉得是玩笑?常出差的朋友们应该见过那种车间。。。承重柱根的地面比两根承重柱中间部位高出几公分。。。

网友:
不是有液压升降叉车么电动的

网友(点评):
这里作用不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