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吸空阀的作用

楼主(2017-06-15):
这是一个工程车辆中的液压驱动风扇系统,现在想问一下,在这套系统中,防吸空阀到底是防止什么吸空,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
启动前需要往泵体里面注油;油箱必须要有足够的液压油没过液压泵的吸油口;另外,要保证液压泵的吸油管道的密封性,以防止吸进空气

网友:
当负载惯性带动马达的时候自成回路,防止马达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