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形位公差怎么读

楼主(2017-06-15):
理解有点问题谢谢

网友A:
      基本尺寸d=8,公差为+0.056到+0.092,在上偏差+0.092时,对基座A-B的同轴度为Φ0.05;在下偏差+0.056时,对基座A-B的同轴度为Φ(0.05+0.092-0.056)。最大实体原则是当被测要素的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形位公差可以获得补偿值的一种公差原则。说得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d=8,公差为+0.056到+0.092,在上偏差+0.092时,对基座A-B的同轴度为Φ0.05;在下偏差+0.056 ...

基本尺寸8,根据最大实体原则,孔的最大实体时效尺寸为8.006,孔的尺寸在8.006到8.092之间,当在8.006时可以得到最大形位公差补偿0.05+0.038,当孔在8.092时,形位公差为0.基准A-B遵守最大实体原则,基准孔8的基准以A-B孔最大实体时的基准为准。这样理解对不对按你说的 当在8.092时还有形位公差,那么其最大实体时效尺寸为8.042,,这样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