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机构速度快刹不住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15):
用普通三相电机变频控制,需要先走240mm停顿一下,然后再走120mm,设计线速度200mm/s。但这个速度刹不住,碰到限位开关后还会行走,速度设置100才能碰到限位停下。
有什么办法速度不变情况下实现碰到限位停下吗?

网友:
再加一个感应器,先碰到开始减速,在碰到停

网友A:
把电机换成带电磁刹车的

网友B:
改用伺服电机吧,要求节拍很快的升降台我现在用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换成带电磁刹车的

这个惯性是电机产生的还是机构产生的?机构运动惯性能不能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伺服电机吧,要求节拍很快的升降台我现在用这招

伺服可以用,但现在已经是成品了,看能不能通过控制解决

网友:
正如二楼说的,加个减速开关的事情

网友C:
三楼的方法简单,换个抱闸电机即可;刹不住的原因一个是信号有延迟,另一个是电机旋转有惯性,你要是计算了惯性匹配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把你的限位往后挪,提前停。看看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方法简单,换个抱闸电机即可;刹不住的原因一个是信号有延迟,另一个是电机旋转有惯性,你要是计算了 ...

不知道抱闸电机能否可行?

网友D:
机构有问题,换什么伺服电机都白搭。你的是同步带的话,换大点的同步带试试,速度快了加速度大,受力有变形。如果是链条的话,是不是没拉紧,按理来说,链条单向运动一般是不会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构有问题,换什么伺服电机都白搭。你的是同步带的话,换大点的同步带试试,速度快了加速度大,受力有变形 ...

我先换抱闸电机试试?然后不行改大点同步带。在中间位置能停下,两侧行程开关感应到后碰到机械限位,然后同步带径向跳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惯性是电机产生的还是机构产生的?机构运动惯性能不能刹住?

电机,机构共同产生的?能不能杀住,看你的惯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机构共同产生的?能不能杀住,看你的惯量多大

惯量怎么算?重量250kg左右

网友:
这个怎么说啊?比较麻烦。一下子说不明白,可以去百度一下。

网友:
伺服电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加速、减速、在任意位置停顿,像你这种速度快需要在中间停顿的机构用伺服电机是目前很快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对,看那一坨机构惯量就不小,搞不好伺服还得配个10:1的减速机

网友F:
既然走的距离是固定的,变频控制要设置好起停加减速(不知道在运动中是否对速度还有工艺要求),带刹车电机是必须的,250kg负载,目测你的同步带肯定要换,根据最大加速度算下负载选合适型号的同步带。

网友:
用继电器,到达行程开关后把电机线切换成发电机的接线或者同反向电压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走的距离是固定的,变频控制要设置好起停加减速(不知道在运动中是否对速度还有工艺要求),带刹车电机 ...

变频控制没办法设置启停加减速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频控制没办法设置启停加减速吧?

现在是通过时间控制距离

网友:
加个制动器

网友G:
看图上用的是蜗轮减速机,

按所述速度推算减速机是可以自锁的,

主要还是因为电机没有刹车导致机构继续前行。

另外,楼上也提出同步带变形及惯量的问题,

楼主也根据实际情况再核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上用的是蜗轮减速机,

按所述速度推算减速机是可以自锁的,

是的 先换刹车电机试试看  同步带是T5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惯性是电机产生的还是机构产生的?机构运动惯性能不能刹住?

电机转子惯性占比最大,最好是加个感应点,先减速再制动,防止机台振动。

网友:
多加个开关,先减速

网友:
电磁离合器你查询下 很方便 刹车时间很短 也方便安装

网友:
减速加抱闸

网友:
机构改一下吧  同步带换掉

网友H:
不改电机,加刹车

网友:
提前减速,或者在靠近的时候刹车。或者在末端加尼阻油压缓冲器!你这个机构主要是太高了,产生倾覆力矩,所以上下都要加尼阻。

网友:
提前停看来是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用行程比较大点儿的限位开头,或者是加刹车装置

网友:
在电机输出端加一个编码器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改电机,加刹车

换抱闸电机可行不?

网友:
看精度多少?只能用提前停的办法。

网友I:
请告知你的电机功率,目前的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基准运行频率设置值

网友:
增加提前量

网友J:
同步带肯定要换掉,电机换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告知你的电机功率,目前的加速时间,减速时间,基准运行频率设置值

电机是1.5kw三相电机,其他现在只知道频率设置到一半

网友K:
增加一个传感器,预设提前量,变频减速,到位准停

网友:
哦,那先去了解下我说的3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控制没办法设置启停加减速吧?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增加一个传感器,预设提前量,变频减速,到位准停

不增加传感器不是也行?通过时间控制提前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步带肯定要换掉,电机换伺服电机

同步带换成什么?

网友:
力够的话加点弹簧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增加传感器不是也行?通过时间控制提前减速?

通过时间控制不准确
必须用传感器发出信号,变频降速同时控制脉冲个数。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2018-05-23):
引用 楼主:
是的 先换刹车电机试试看  同步带是T5型的

涡轮减速机,背隙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