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知道在SW中如何批量编辑材质?

楼主(2017-06-15):
有没有大侠知道在SW中如何批量编辑材质?或者说把一整个装配体一次性编辑成一种材质,一个一个弄太麻烦了

网友:
左边模型树①装配体下方的零件全选,右键,材料,编辑你需要的材料即可;
②装配体下方的子装配体打开,按第一步执行;
③装配体下方的子装配体的子子装配体,按第一步执行;
直到没有下一级的装配体为止
(PS:常用的几个材料材质直接收藏起来,可以省去进入编辑材料窗口的时间,设置材质贼快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建模了)

网友(点评):
亲使有效。

网友(点评):
正常答案

网友:
楼上正解,或者直接用插件。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根据自己常用的材质,每种材质创建一个零件模板,新建零件的时候直接就选好了

网友A:
请问零件设计就没想过材质吗。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其他软件转过来的模型,材质全部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零件设计就没想过材质吗。

本来是个方案图,图快,就没有去一个个设置材质了,后面又说要弄成详图,就很难受了,没弄材质,一般如果说方案图,都不会拿来直接改的。。。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请问零件设计就没想过材质吗。

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会考虑,但有时候不会详细考虑!就跟cad设计二维总装配,画的时候肯定没材质,画完写bom表才会详细考虑并填材质,这个逻辑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