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直径尺寸150左右的液压缸等速前进或者后退

楼主(2017-06-15):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驱动两个油缸能够等速前进或者后退,譬如翻转机。

网友A:
安装节流阀调整流量可以控制速度的

网友B:
可参考液压剪板机结构,把支撑点用机构连接起来

网友(点评):
他这个设备翻转机构本身就是一体的吧

网友(点评):
不能直联,要通过一个类似四杆机构连接来保证同步,我看用两个或以上油缸的剪板机折弯机都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液压剪板机结构,把支撑点用机构连接起来

有没有图纸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节流阀调整流量可以控制速度的

现在我需要的是两个气缸齐头并进

网友:
类似于剪叉机构的可以同步吧

网友:
有一种等速油缸,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可以加一组同步阀。单一组换向阀会因为油缸自身的问题以及负载等因素出现不同步

网友C:
用一个油泵打两个缸会不同步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两侧加2个编码器反馈,实现同步纠偏控制

网友(点评):
服你了,门都没摸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油泵打两个缸会不同步吗?有什么问题吗?

担心管路压损有差别啊

网友:
这种翻转架翻多重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