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定位针问题

楼主(2017-06-15):
冲模上的定位针可以自己修磨吗,怎么修,老是把料带带起来

网友:
可以修的,修磨工都是尖角倒圆的办法了

网友:
你装个脱模机构吧,这样可靠些。如果你冲模会改变工件的形状,这个不管你修多好,都有可能带起来的。除非你的形状是平的对平的

网友:
能装脱料的最好,凸出脱料板的那段直面不要太多

楼主:
是级进模,我已经拆下来把定位针拿出来上砂轮磨了下,之前定位针圆锥段上面还有段圆柱,我估计就是圆柱卡在定位孔里把料带拉起来的,现在我把整段都磨成圆锥了,试了下,已经OK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定位针拿下来就可以修的

网友:
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2017-09-03):
谢谢,又学习了1招

网友(2020-10-11):
呵呵!你有没有留直身位?要是没有的话,打处来的产品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哦,记住,留下一个料厚的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