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云CAD使用标准件导致ACAD出错

楼主(2017-06-15):
只要点击红框里的按钮就会导致ACAD2012  64位出错
如下出错提示
哪位大侠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版本装插件试试

网友:
很早遇见过。
在下载的云CAD里面,有个安装说明。按哪个处理就行
好像是要给管理员权限吧

网友:
哎,我今天也遇到问题了,CAD打开闪退,哎哎

网友(2021-10-31):
这个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