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头架和尾座的套筒间隙 怎么检测?

楼主(2017-06-15):
是用千分表打在套筒或者顶尖上,用手来回掰顶尖,观察读数吗?   有没有比较正规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

这个我有啊   上面没有间隙的检测

网友B:
首先确认带动工件旋转的工装是否可靠;
其次用千分表座确认进给系统是否间隙大,每次靠近的进给数据是否一致;
最后确认砂轮是否满足磨削要求

网友A:
外圆磨床头架都是呆顶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磨床头架都是呆顶尖吧?

是可以旋转的头架    机型是M1420

网友:
意思是对的,但这个对手感要求很高,弄不好磨工件会出现波浪纹。我们维修的时候全凭手感。

网友:
主要是看手感的

网友(2017-09-22):
涂色看接触,接触不好受力时刚性不好,工件有问题出现。莫氏四号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带动工件旋转的工装是否可靠;
其次用千分表座确认进给系统是否间隙大,每次靠近的进给数据是否一 ...

混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