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后的铝件表面划伤如何修复再处理?

楼主(2017-06-15):
ADC12铝件,数控车床金刚石刀具精加工表面完成。后续清洗过程中,自动清洗机和工件表面发生划擦,导致精加工表面出现刮痕。指甲可以刮到凹痕。日本客户要求表面是完美的车削加工痕迹,不能有任何刮碰伤痕。尝试研磨剂处理,表面发黑,凹坑部分处理后肉眼可以还是可以看到。使用1500目金像砂纸打磨表面,处理后发花,外观也不好。由于工件是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各部分同心度都是0.005以下,无法重复装夹,没有任何再加工的可能。牵涉数量有六百多,价值很大。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精度高,比较困难。

网友:
试试找个钳工师傅打磨表面看看

网友:
先用1500的晶像砂纸,然后在用抛光布+抛光膏试一试

网友:
建议买细砂纸打磨,不要买太粗的,打磨出来不太好看,注意要顺着纹路打磨,不要弄错

网友:
指甲可以刮到的凹坑,打磨平后也是个凹坑,如果不是重要面的话,和客户商量一下更改图纸吧,不然凹坑修好了,尺寸又不对了

网友:
楼上正解,指甲能感觉到的已经不是打磨能解决的了

网友:
铝件加精加工后的表面效果,好像没有什么好的返修方法,如果有余量,返修!返修不好,请客户定夺吧。日本客户的要求,基本上不用考虑其他处理方式了,
处理完这个事,内部整顿一下,这样的问题实在不应该发生的。

网友:
表示这么难弄的客户,没救了,

网友:
没得选,从新做工艺吧

网友:
面积大吗?化学处理行吗?比如NaOH腐蚀

网友:
看看对方后续工艺,再评估一下在后续弥补的可能性,是否一起做了再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