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4启动后闪退异常~急!在线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7-06-15):
电脑重启后,第一次打开CAD是这种情况,然后闪退
第二次CAD打开:
连续点两次加载

加载完成后出现如下图:连续出现startup-load AutoCAD Bonus Layer Tools Loaded跳动
最后CAD再次闪退
刚好今天有图纸比较着急打开,从早上搞到现在,电脑重启了N次,CAD重装了好几次,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比较着急了,请哪位大神帮忙说一下该如何解决~在线等~

网友A:
看不清提示框内的文字。

网友B:
一次不成俺都是重装电脑然后再装,如果不行那就是这个版本有问题,就淘汰了。
还有64位改成32位系统。买过N个版本试来试去地,碰到好用的就多用几年,轻易不升级。现在不这么干了,再“宝上”直接买服务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提示框内的文字。

弄了一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不成俺都是重装电脑然后再装,如果不行那就是这个版本有问题,就淘汰了。
还有64位改成32位系统。买过 ...

重装系统那不是太麻烦了吗,很多软件都要重新安装一边,要搞一天的噢

网友(点评):
就像有记忆一样,不重来是不行滴,最好是将软件装好,系统备份,然后装其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了一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弄的?

这次遇到的问题是CAD破解过期后,重新破解不成功导致:安全系统软件锁许可管理器不起作用或未正确安装的异常;解决办法是:在C盘下找到c:\programData\FLEXnet,这个文件夹是隐藏的,要把隐藏属性去了。打开,把里面的3个文件一起删除了。再启动CAD重新破解一下

网友D:
装个CAXA备用,精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CAXA备用,精简使用。

兄台好主意

网友(2017-10-12):
我的有时候们也是闪退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