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选型问题

楼主(2017-06-15):
如图所示,20表示的是转速,我想问下,SA57也可以选择20转的吧,并不是横对齐过来,S57才能选20转的

网友A:
就是横对齐过来

网友(点评):
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横对齐过来

这种的怎么横对齐过来

网友(点评):
自己已经证伪的想法,还要拿出来问?信息要给全啊

网友:
想问一哈,SEW是啥?

网友(点评):
不是吧!减速机啊。

网友(点评):
减速机,苏州有工厂

网友:
不用横对齐

网友:
那后面所示的是4款不同类型的机器,都可以是20转的,至于类型,具体要看书后面的页
比如: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站长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搞清楚S,SF,SA,SAF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搞清楚S,SF,SA,SAF分别代表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能解释下不?从没选过

网友(2023-01-11):
正需要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减速机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