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关于气缸速度。求大神

楼主(2017-06-15):
         最近一直就纠结一个问题。气缸的运行速度怎么计算?我考虑了一种计算方法,假设我已经知道气缸进气管的气压,气缸的负载,气缸的型号,可以求出气缸的最大输出力。气缸的最大输出力-负载的力=剩余的力。这部分剩余力会提供加速度,还会在气缸排气侧对排气侧的气体产生压强。假设气缸排气侧气体为压缩状态(因为气缸不断往复运行,气体推动气缸以后,气体为压缩状态,电磁阀换向后,初始情况气体仍为压缩状态),电磁阀换向后,气缸排气侧气体向外排出,气缸排气侧气压小于进气侧气压(因为一部分气压用于提供加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气缸排气侧排出气体的速度便可以推算出气缸的速度。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1、压缩状态下的气体向外射流的速度与压缩气体气压的关系公式?

2、假设计算出射流的速度,那么这个速度是直压缩空气的速度,还是指常压空气的速度?

   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
磨擦力,温度?

网友(点评):
磨擦力影响有一定影响,但应该不是特别大,先不计算,温度暂不计算。主要的问题是:1、压缩状态下的气体向外射流的速度与压缩气体气压的关系公式? 2、假设计算出射流的速度,那么这个速度是直压缩空气的速度,..

网友:
太高深了,没看懂。
我调速都加调速阀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调速阀。但只是想算一下,在某一种工况的时候,气缸的一个比较准确的速度。

网友:
以下计算为考虑到气管尺寸长度、气阀大小、气缸缸径长度、气压,忽略负载率、背压、温度变化等其他因素。        举例DAC40X300-A,气管6*6m、阀F10T0、压力为0.5MPaS1(阀的节流面积)=4.8mm2S2(气管节流面积)=2.8mm2  -------(见配管有效面积计算)1/S2=1/S12+1/S22(串联连接的节流面积计算)S=2.4mm2         q1(气缸耗气量)=14.92*300CM3=4478CM3=4.5L---------(见气缸行程每1mm的空气消耗量)
          q2(气管耗气量)=0.8L---------(见气缸气管空气消耗量计算式)q=q1+q2=5.3L          Q(每分钟供气)=90L/min------------------(见气缸每分钟流量计算)          T/60=q/QT=3.5秒

网友(点评):
你这个我看见过了,大哥,那个是计算耗气量的,我想知道气缸的速度。想要有原理性的计算。

网友:
气缸速度在你选气缸时说明上有啊

网友(点评):
手册上没有告诉多大的气压时候气缸速度是多少

网友:
去问问SMC供应商

楼主:
算了,还是自己再研究一下流体动力学。。

网友(点评):
楼主的选择很明智

网友:
额,气缸的速度一般好像没人会去算精准的时间,因为太难控制,想要精准控制,一般都换电气或者伺服了。

网友:
思路对上,但算法中气体的压缩过程消耗动能非常大啊。

网友(点评):
进气端有一个能力转换的过程,气管里高速流动的气体,运动到气缸里,速度会降低,压力增大。伯努利方程不知道能不能运用在压缩气体。

网友(点评):
实际应用上按40-60%

网友:
楼主第一条就错了,压力取决与负载,哪来的剩余?

网友(点评):
什么说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进气端的压力跟负载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是决定性关系,负载只是会影响进气端气体的流动速度,速度的变化可能影响压强值的浮动。

网友(点评):
是层主弄错了,气缸的压力不完全取决于负载

网友(点评):
要细扣,机构,气源,通经没个准了。

网友:
我很想知道的是,算出来之后想干嘛。。。

寻找跟公式很接近的稳压器?再买跟公式很接近的消音器?

网友(点评):
自然的为了正确的使用气缸。

网友:
楼主,气体的计算,一般都换算成标准状态,单位叫做标方或标升,流速就是标方/小时或者标升/分,写法是在平常写法的前面加个N。气体过阀口要考虑阻塞流,节流系数有两个,SMC和FESTO都有这些的计算,可以去参考。不要看国内小厂家印的样本,也不用听一般人给你讲什么经验公式,都是带沟里的节奏,国内像你这样还知道精确计算气缸的不多了,大部分人都不懂。

网友(点评):
我之所以要考虑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个设计,需要用到气缸,阻力不大,但是负载质量量比较重(水平)(需要考虑加速度)。要求气缸达到一定速度,如果选择气缸,根据什么关键参数?有什么方式比较好一些?

网友A:
我比较赞成8楼这种说法,真正对速度有要求的就不会选用气缸了,楼主倒是可以研究研究,能得出的数据也只是理想数据,数据值个人认为运用实际不能做参考的,还是要给楼主点赞!!!!!!

补充内容 (2017-6-22 17:24):
输出力是看缸径啦,速度的话是进气流量

补充内容 (2017-6-22 17:38):
你的这个速度要求应该是一个估速,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值范围,我认为第一气源的不稳定因素会造成速度的不稳定,计算无效,第二是气缸选型,三个因素:缸径、行程、安装方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决定不了速度

补充内容 (2017-6-22 17:42):
这个你在后续的主观调节速度达到要求就好,主要就是缸径,行程,气缸选型一般不考虑速度,若速度要求高,建议考虑其他驱动方式

网友(点评):
我之所以要考虑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个设计,需要用到气缸,负载阻力不大,但是负载质量量比较重(水平)(质量比较大,需要考虑加速度)。要求气缸达到一定速度,如果给你选择气缸,你会根据什么关键参数....

楼主:
前面想错了,排气侧的对气缸的速度影响没有进气侧大,进气侧的流量跟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赞成8楼这种说法,真正对速度有要求的就不会选用气缸了,楼主倒是可以研究研究,能得出的数据也只是 ...

缸径、进气流量

网友(2024-04-01):
楼主现在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