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弹力

楼主(2017-06-15):
求助:大家看看如何使这个盒子该上后可以自动弹开,怎样在转轴处添加一个弹力?

网友:
安装扭簧

网友:
裏面的話裝壓簧,外面的話裝拉簧不知道行不

网友:
追加;如果考慮美觀,扭簧也可以,個人感覺。

网友A:
扭转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转弹簧

一端不知道怎么固定,

网友(点评):
轴上打孔插销子固定扭簧,扭簧另一端顶在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端不知道怎么固定,

看一下订书机

网友(点评):
订书机是簧片,在这里不适合。

网友:
参照订书机,夹子之类的东西吧,不过你这盖板这么大,不知道够不够力。

网友B:
买弹簧合页省事,美观大方,省钱

网友:
扭簧靠谱

网友:
这个盒子该上后,该上是什么

网友:
楼主设计的快递储物柜?,楼上说的都靠谱。

网友:
扭簧加合页,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弹簧合页省事,美观大方,省钱

也可以用自动弹开六角转轴,不管是合上还是打开都很可靠。角度也是固定的。以前翻盖手机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某宝上一搜一大把弹簧合页。

网友:
扭簧。。。侧板上打孔。

网友:
扭簧,气弹簧都可以实现

网友:
用气弹簧

网友:
空间大,可以用气弹簧。空间小用扭簧。但扭簧不是很容易装配。下面是脚刹上扭簧的结构。

网友:
螺旋扭力簧造价最低,然后是气弹簧,轴式扭力簧,大货车的驾驶室上抬的那种,比较贵,但是耐用,基本可以终生不坏。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