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这种机构位移传感器检测不准确,为什么 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7-06-15):
物体不动,同一个产品,测得的值不同,最大相差0.1mm    为什么???

网友:
电阻有温飘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使用环境温度并不高,且不频繁,估计温飘应该不会造成这么大影响,现在测得误差值0.1mm以上

网友:
整个机构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够。

网友(点评):
对 !是滴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导轨的精度等级是多少?

网友(点评):
0.005

网友:
建议你打个表,看看机械部分的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先排除机械结构本身的定位误差

网友:
用滚珠丝杠要好吧,可能不是传感器的精度而是螺杆的精度有问题

网友:
产品多长?材质是什么?产品是怎么夹持的?用气缸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点评):
别人的烂设备,刚接手,问题一大堆,现在就剩这一个了!要是我肯定不用这种方式,为了检测用了一大堆零件,不如直接用个非接触式的直接检! 就算用这样的 也不会气缸。。。。烦。。。

网友:
限位器接触的时候产生了弹性变形。

网友:
位移传感器应该直接接触工件

网友:
画这个图也化了时间。
如果你上一段录像,包含的信息就更多了。
正常来说,测量时用的力需要温柔稳定,用气缸的运动,相对来说,太粗暴。

网友(点评):
现有设备 ,没怎么画,视频让现场在拍,拍了后传上来!

网友(点评):
好像传不了视频 !

网友(点评):
“测量时用的力需要温柔稳定,用气缸的运动,相对来说,太粗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在很多设备上用过都是用气缸移动,本来这东西用在在线测量的,测量时间也就一两秒,日本设备也是这样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气缸推力过大,导致位移传感器每次压缩时状态有差别;你图片上气缸安装在哪里?气缸出力方向要跟传感器轴心同轴,否则也会有受力点偏差

网友(点评):
谢谢,气缸装在下部,图示中右侧的所有零件都装在2跟导轨上,然后底部气缸为动力!整个机构左移的时候有限位阻挡。

网友(点评):
我也考虑是气缸的问题,我将气缸速度调慢,将力度也调慢,结果更不一致了!相差更大!想要试用出力和速度都比较均匀的机构,但是没条件,设备已经在客户那里在用了。只有这个传感器检测问题解决不了。波动太大!

网友:
这样装配的结构结构刚性不够的话,汽缸一压有0.1的变形很正常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刚性有问题

网友:
信息全面点

网友:
靠什么复位呢?怎么保证接触产品部分一直处于左侧?以前做的这样的结构,传感器国产的没出现过那么大的误差!

网友:
可以试试其它的长度检测方式。

网友(点评):
我也建议用其他方式,最早的时候我就提出这种机构不靠谱,经理(经理设计的)说,没事,就是个摆设。如今设备到现场,客户问:这块是干什么的,于是经理硬着头皮说,检长度的。于是客户现在盯着这点了,必须0.02..

网友:
重复定位的问题。另外尽量减少冲击等振动对估器的影响

网友(点评):
现在验证的问题 就在气缸那里 整个机构左移的位置偏差在0.05

网友:
我来看看最终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电阻式的测长机构精度普遍偏低。
建议用光栅尺。

网友(点评):
现有设备无法做大的改动了!老板的死命令!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办法,试验一下:
1.将传感器头部和导轨上的连接块松开,单独测试传感器,压入、弹出的变动量,既重复定位精度。
2.将传感器头部和导轨滑块连接一起再试,而且要注意在复位弹簧不同行程作用下的误差。
3.将气缸掉气,工件确认夹紧,手动用推动这个机构到阻挡点,尝试用不同大小的力量测试,看看阻挡点的刚度。
从传感器一直到整个尺寸传递机构,过程拆开了一点点试验每个部分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有结论的

个人觉得,
1.传感器复位弹簧不足以克服直线导轨的摩擦力和惯性
2.气缸前一定要加缓冲器,尽量消除弹跳
3.阻挡点增大刚度,设有磨损槽,定期更换

网友(点评):
我的测试方法:1、百分表固定,抵住检测机构安装板,重复动作得到百分表跳动值在0.01~0.07 2、百分表固定,抵住检测片,现有位移传感器顶住的滑块固定,重复动作得到的百分表跳动值在0.02~0.0

网友(点评):
0.02~0.08

网友:
楼主看你画的导轨像THK的导轨,精度μ级的,但是气缸+限位的重复定位给精度0.1mm以上,所以能否考虑电缸(直线模组),电缸自带导向,可以取代你的限位、气缸、导轨。

网友:
楼主有可能是传感器伸缩方向和工件的接触面不垂直造成的。

网友(2017-09-24):
引用 网友A:
电阻式的测长机构精度普遍偏低。
建议用光栅尺。

有没推荐的光栅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