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1能做曲线驱动的阵列

楼主(2017-06-15):
这是我用inventor画的

第一个是我画的,

最后一张是SolidWorks的很好做,还是我那做不对了

网友:
楼主@陈伯雄 老师吧。

网友A:
我觉得我看明白了,楼主要做的是传送带的弹性挡边。
这个可就不属于“阵列”的概念了。
之所以交流艰涩,是因为楼主发明了一个别人不懂的词汇,而且没有工程界用图说话的习惯所致。

见上图,我的问题是:
红箭头指出的模型真的是您所说:我用Inventor画的?难以置信,若如此,就没问题提了呀。
绿箭头指出的是SolidWorks中做的模型,您认为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网友:
贴主,这一圈的蝴蝶全都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用Inventor画出来那么回事儿的,我也就能折腾出下面的效果了。但,总比你的SW作品更能骗人。我想,SW里,也应该有这样的命令。

但还是那句疑问,画出来想干嘛?

老兄,画完了这个,后面的设计操作就得进入慢动作模式了吧。CPU也会喊着要喝冰镇啤酒的。。。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呀

网友:
在下用的是方程式曲线,完成,也可用曲面,也可用包覆完成

网友:
上传模型(isg),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看明白了,楼主要做的是传送带的弹性挡边。
这个可就不属于“阵列”的概念了。
之所以交流艰涩, ...

那是图,不是画的,字面意思不用,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图,不是画的,字面意思不用,不好意思

好吧...
那您的问题能否解决,现在至少两个人都提供了结果,您倒是开尊口有个话呀?

楼主:
有点明白,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解决?还是没解决?这个表达真的很难吗?

网友:
使用折弯零件命令比较方便
凸雕应该也可以,不过inventor好像只能识别样条曲线构造的连续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