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加工,高人来看看

楼主(2017-06-15):
一个问题,我们加工的轮毂中间是空的,在加工轴承孔时铝屑进入如何能防止进入啊,先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
加工外边是不会到中间孔里的,加工轴承孔时候是避免不了的。要么走刀快点,铝屑成碎屑,再走一道精车。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避免不了,车完人工处理,气枪往外吹吧。
要不你就中间加根轴堵上,但切屑总会还要往下掉。

网友:
设置断屑结构

网友:
有没有钣金,外面折一个或者自己敲一个防尘护盖给盖上

网友A:
吹一下不是很麻烦把

网友:
加工完以后,这个位置还是要清理的,只不过是如果是碎屑的话会好处理一些。

网友:
如果不加切削液,可以直接 上美文胶带。 封住
(喷漆时候,常用)

网友B:
我们工厂之前就是加工完,工人用气枪吹赶紧,然后走下道工序。
而且后面还有前处理。

网友C:
弄个怡宝水瓶插中间,好像也不行影响走刀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个怡宝水瓶插中间,好像也不行影响走刀哦,

插个水瓶是什么原理?

网友:
没有原理,里面的空腔填满了,铝屑不就不会到里面吗?还有就是你们加工的刀口处理,我听一个老技工讲过:刀分屑的角度磨得好,加工就很畅快。

网友E:
第一次看见用立车车铝合金轮毂,我用的是卧车
中间孔是通孔,加工时一刀全加工。铝屑细长很漂亮。怎么会出现照片里的铝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个水瓶是什么原理?

我擦,中间是沙芯铸造的是中空的两边孔径只有2MM是摩托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一下不是很麻烦把

很麻烦辐条也就是加强筋里面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个水瓶是什么原理?

前辈这是啥原理,我们时砂心铸造中间是空的,两边隔套孔只有28mm

楼主:
就是装在这种车的轮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见用立车车铝合金轮毂,我用的是卧车
中间孔是通孔,加工时一刀全加工。铝屑细长很漂亮。怎么会出 ...

我们是摩托车上的,中间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工厂之前就是加工完,工人用气枪吹赶紧,然后走下道工序。
而且后面还有前处理。

我是想把这些无用功杜绝在根本,我们也是这么做但是吹的不太彻底,你是那个公司的。也做摩托车轮毂么

楼主:

留下你的菜变成鸟飞走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这些无用功杜绝在根本,我们也是这么做但是吹的不太彻底,你是那个公司的。也做摩托车轮毂么

我之前是做汽车轮毂设计的,现在不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