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刀片与陶瓷刀片硬车的区别

楼主(2017-06-15):
                CBN刀片是专门硬车的刀片,可以以车代磨,一般吃刀量很小,大约0.2mm左右,如果遇到淬火后需要开粗的要求怎么办?而且硬层很厚,硬度HRC60左右,CBN刀片的0.2mm的吃刀量显然是不行的,效率很低,那么就可以选择使用陶瓷刀片,它的隔热性非常好,不容易与铁发生反应,所以,最近丝杠两头的加工,选择的就是陶瓷刀片,硬层一刀过,硬层大约单边2-3mm厚,加工的时候没有用切削液,直接干切,当然了,这样的加工方法对机床的刚性要求很高,不然是很伤床子的。

S型的陶瓷刀片,主偏角75度,刃口有倒棱
侧面
不到3mm硬层,一刀过,火星直飞,铁削都是深蓝色的,不过粗糙度不是很好,不亮
CBN刀片,挡一下,另一个刀尖爆掉啦
加工出来的工件就是亮,因为没有切过硬层

网友A:
这是什么床子,丝杠都能加工?

网友B:
谢谢!
你们用什么夹具夹持丝杠的啊?同心度如何?
偶尔加工丝杠轴承位,我一般在平面磨床上磨。指标很好。当然,是不适合批量生产的。

网友C:
加工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DIY。

网友D:
挡了一个头的那张图片,加工这么硬的材料,楔角是不是小了点,这样寿命会有影响吧,也容易爆刀。

网友E:
学习来了,这些都没接触过哦,

网友F:
楼主你确定CBN刀片吃刀量只能0.2mm?
为何我们用的CBN(立方氮化硼)刀片荒车用一刀可以2-3mm
粗车灰铁毛坯表面硬化层至少1-2mm,还有白口、夹砂的情况,一个尖还能干20来个活

网友G:
学习了,终于知道立方氮化硼不属于陶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床子,丝杠都能加工?

刚性好的机床是可以加工丝杠的,而且这种丝杠只是有3mm左右的硬层,芯部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们用什么夹具夹持丝杠的啊?同心度如何?
偶尔加工丝杠轴承位,我一般在平面磨床上磨。指标很好 ...

跳动在0.02mm左右吧,夹具是进口的夹头,夹具本身的跳动是0.01mm左右,不过可以调整的
对轴承位粗糙度要求不高情况下,可以使用CBN刀片硬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DIY。

有好的工艺品图纸,是可以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挡了一个头的那张图片,加工这么硬的材料,楔角是不是小了点,这样寿命会有影响吧,也容易爆刀。

这是块精车CBN刀片,吃刀量0.2mm左右,现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爆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来了,这些都没接触过哦,

硬车是可以以车代磨的(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确定CBN刀片吃刀量只能0.2mm?
为何我们用的CBN(立方氮化硼)刀片荒车用一刀可以2-3mm
粗车灰铁毛 ...

首先,这个CBN刀片是精车型的,不是粗加工的N型,其次,丝杠热处理后的硬度是HRC60度,比较硬。
而且我确认吃刀量是0.2mm,至于层主说的荒刀一刀可以2-3mm,我以后可以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他用的应该是整体CBN,你的是镶嵌的。

网友(点评):
整体cbn的成本应该很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终于知道立方氮化硼不属于陶瓷了。

能帮助到你,我很高兴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CBN刀片是精车型的,不是粗加工的N型,其次,丝杠热处理后的硬度是HRC60度,比较硬。
而且我 ...

这么说吧,你首楼说的内容有几个问题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个关于陶瓷刀具材料和CBN刀具材料
关于陶瓷刀片和CBN刀片我想河南超硬材料研究所,比我有发言权
转一个链接:立方氮化硼刀具

文中说:“在金属切削领域,氧化铝陶瓷刀片和氮化硅陶瓷刀片合称为陶瓷刀片;在无机非金属材料学中,立方氮化硼材料归于陶瓷材料大类。CBN(立方氮化硼)也叫聚晶金刚石,比陶瓷刀具材料硬因此也叫超硬材料

立方氮化硼在材料学中虽归于陶瓷大类,但由于CBN,SIN,Al2O3,SiN材料的性能差异,陶瓷刀片不及立方氮化硼刀片的韧性和硬度。所以根据其硬度和韧性的差异,在切削硬度低于50HRC以下和小切深小进给情况下的淬火钢工件时,陶瓷刀片是较好的选择。立方氮化硼刀片适合于工件硬度高于50HRC情况。
所以你第一张配图才应该是CBN,这和我们现在用的CBN刀片外观也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你拿方刀片和35°的菱形刀片比大切削深度和大进给孰优孰劣,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35°菱形刀片刀尖结构强度明显要比方刀片弱,这方面就没有可比性。
我们用CBN刀片加工过带硬化层的灰铁铸件,也用过CBN刀片加工过硬度在45-50HRC的20Mn材料,看到你说的CBN的特性和我们实际使用过的差别挺大,才又搜了上面的链接。

网友(点评):
链接没加上补充一下: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464

网友(点评):
感谢版主指出错误,我以前听刀具供应商说这些材料自己没搞明白,以为CBN和PCD是一类东西了。 聚晶金刚石是指PCD刀片材料,特此更正。 另外超硬材料是河南超硬材料研究所的叫法,他把CBN和金刚石材料称为超硬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吧,你首楼说的内容有几个问题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个关于陶瓷刀具材料和CBN刀具材料
关于陶瓷刀片 ...

第一张图的刀片是陶瓷的,因为是我在现场这么使用的,层主也可以看看关于陶瓷方面的刀具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吧,你首楼说的内容有几个问题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个关于陶瓷刀具材料和CBN刀具材料
关于陶瓷刀片 ...

CBN(立方氮化硼)也叫聚晶金刚石,比陶瓷刀具材料硬因此也叫超硬材料?

A就是B,所以也是C?
CBN怎么就是金刚石了?
虽然是一个炉子里制造出来的,也不能把哥哥说成是弟弟吧!
如果真是某书上写的,那这个牌子的东西要考虑清楚再买。

网友H:
7015应该是山特的型号,但怎么没见到那个专利设计的楔形结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CBN(立方氮化硼)也叫聚晶金刚石,比陶瓷刀具材料硬因此也叫超硬材料?

A就是B,所以也是C?

感谢版主指出错误,我以前听刀具供应商说这些材料自己没搞明白,以为CBN和PCD是一类东西了。
聚晶金刚石是指PCD刀片材料,特此更正。
另外超硬材料是河南超硬材料研究所的叫法,他把CBN和金刚石材料称为超硬材料
请查看我上面的链接。

网友I:
用7015牌号干这个。。。-_-!!!!

网友:
立方晶体氮化硼

楼主:
引用 网友H:
7015应该是山特的型号,但怎么没见到那个专利设计的楔形结构?

版主好眼力,7015确实是山特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7015牌号干这个。。。-_-!!!!

有点浪费了哈,所以改为陶瓷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指出错误,我以前听刀具供应商说这些材料自己没搞明白,以为CBN和PCD是一类东西了。
聚晶金刚石 ...

立方氮化硼和金刚石是一个炉子做出来的。也确实是超硬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指出错误,我以前听刀具供应商说这些材料自己没搞明白,以为CBN和PCD是一类东西了。
聚晶金刚石 ...

氮化硼是一种材料的名称,并不具备刀具的切削能力。
做刀具的叫聚晶立方氮化硼,简称PCBN。
也就知道这么些个了。
见笑了!

网友(点评):
受教了,感谢!

网友:
都是大神啊里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点浪费了哈,所以改为陶瓷刀片

7015材质偏硬 楼主发的零件表面如何坑洼 !材质就选择错误了,拿了把菜刀砍石头。 如果是山特的 应该选贼 CB50  或者7525 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7015材质偏硬 楼主发的零件表面如何坑洼 !材质就选择错误了,拿了把菜刀砍石头。 如果是山特的 应该选贼 ...

是的,不能为几个零件现去买一盒刀片,所以先用以前剩的刀片试切,效果还可以,没有爆刀

网友:
我是专业CBN 与pcd超硬刀具生产厂家,欢迎交流QQ691209045

网友:
以下均属于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首先,第一张图片本人也不能确定是陶瓷刀片还是立方氮化硼刀片,因为部分陶瓷刀片和立方氮化硼刀片从外表看长的一样,不过区分的最简单的方法个人认为是价格,陶瓷刀片相比立方氮化硼刀片价格要便宜很多。
    其次,第四张图个人认为是山特维克的一款精加工刀片,主要是保证丝杠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从第五张图片就可以看出来,光洁度明显高于第三张图片,所以车削2-3mm的丝杠,崩碎是很正常的。
    还有我看到有人对陶瓷刀片,立方氮化硼刀片和PCD刀片(金刚石)的认识有误区,所以就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
    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464这个链接上介绍的并没有错,可能大家理解的有误差。
    首先“立方氮化硼刀片”又可以称之为“立方氮化硼刀具,CBN刀具/刀片,PCBN刀具/刀片”,“金刚石刀具”可称为“PCD刀具/刀片”,不同地方不同人的叫法不一。
    (1)立方氮化硼刀片和金刚石刀片的区分:立方氮化硼刀片和金刚石刀片通称为超硬材料刀具,但立方氮化硼刀片不是金刚石刀片,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材质,加工领域也不同,立方氮化硼刀片是主要加工黑色金属材料,如灰铸铁、高铬铸铁、淬火钢、耐磨钢等材料工件;金刚石刀片是主要加工非金属材料的,如铝、铜、玻璃、纤维材料等工件。两种刀具的加工材料是正好相反的。
    (2)陶瓷刀片和立方氮化硼刀片的应用:陶瓷刀片和立方氮化硼刀片的加工领域是有重复的,如灰铸铁、淬火钢等领域可以选择陶瓷刀片加工,也可以选择立方氮化硼刀片加工。陶瓷刀片脆性大,加工HRC50以下和小切深和小进给情况下,选择陶瓷刀片更经济一点,如果HRC50以上,甚至HRC60以上,或者存在断续切削的情况,选择立方氮化硼刀片效果更有保证。
    (3)立方氮化硼刀片不是只能精加工的:最早开始立方氮化硼刀片是以焊接式的为主,确实用于小余量的切削,那是因为它的基体是硬质合金,只有切削刃口部位焊接一小块立方氮化硼。
    后来随着中国超硬材料行业的研究,出现了整体聚晶立方氮化硼刀片,也就是通体都是立方氮化硼材料,经过高温高压烧结而成,就如第一张图片上那样,中间没有孔,采用上压式机夹可转位刀杆固定。
    整体聚晶立方氮化硼刀片用于粗加工工序,主要用于加工余量较大的工件,一刀可加工1-10mm(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据,不同刀片型号、厚度,可加工的余量也不同),而焊接式立方氮化硼刀片的加工余量一般都控制在1mm以内,一刀切深最好在0.5mm以内,可以更好的保证工件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
    最后,个人建议在买刀片或使用之前和该公司的刀具工程师进行沟通,不要自己盲目的选择或使用,刀具工程师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推荐合适的刀片切削参数,谢谢!

网友J(2017-08-07):
我们现在有个活,要车一个O型圈的槽。您能推荐一种切槽刀吗,品牌和刀具型号。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现在有个活,要车一个O型圈的槽。您能推荐一种切槽刀吗,品牌和刀具型号。先谢谢了

我们选择CBN的刀片,一般选择进口品牌的,例如山特维克,瓦尔特,刀具型号需要查询样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选择CBN的刀片,一般选择进口品牌的,例如山特维克,瓦尔特,刀具型号需要查询样本的

非常感谢

网友K:
CBN刀片国产的就很有优势啊。。楼上不如试试河南这几家的。。应该都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K:
CBN刀片国产的就很有优势啊。。楼上不如试试河南这几家的。。应该都不会太差。。

层主的建议可以采纳,国货必须要支持的

网友L:
可以  实际也差不多  多半研究的是日系的  还没有研究欧美的  国产的客户说还行 就是有些精度达不了标  G级刀片上次测没有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  实际也差不多  多半研究的是日系的  还没有研究欧美的  国产的客户说还行 就是有些精度达不了标  G级 ...

日系的刀片比欧美系的便宜许多,国内的就不要在一起比较了

网友M:
最近也在用这种陶瓷刀片,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也在用这种陶瓷刀片,经济实惠。

试试看,粗加工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9-02-13):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确定CBN刀片吃刀量只能0.2mm?
为何我们用的CBN(立方氮化硼)刀片荒车用一刀可以2-3mm
粗车灰铁毛 ...

您加工的是灰铁,他加工的是淬火钢,被加工材料不一样哦,硬度也不一样。CBN刀片的选材上也会存在区别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点浪费了哈,所以改为陶瓷刀片

楼主您的工况是断续切削,山特的7015更适合纯连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您的工况是断续切削,山特的7015更适合纯连续加工。

是的,所以后期会改变刀具的材质

网友O(2019-08-28):
价格硬度范围不一样,刃口处理形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价格硬度范围不一样,刃口处理形式不一样

价格贵一点,刃口处理的好一些吧

网友(2022-02-17):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国内第一家科创超硬上市企业,PCD和CBN刀具有需求来寻19527984230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