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和滚压

楼主(2017-06-16):
实际生产中,对于表面粗糙度Ra0.04um〜Ra1.6um的内孔加工,常用加工工艺是磨削、滚压、拉削、珩磨等。

(一)珩磨加工的特点:

绗磨机

1.加工精度高:

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光通孔,其圆柱度可达 0.001mm 以内。一些壁厚不均匀的零件,如连杆,其圆度能达 0.002mm。对于大孔(孔径在200mm以内),圆度也可达 0.005mm,假如没有环槽或径向孔等,直线度在 0.01mm 以内也是有可能的。珩磨比磨削加工精度高,磨削时支撑砂轮的轴承位于被珩孔之外,会产生偏差,特别是小孔加工,磨削比珩磨精度更差。珩磨一般只能进步被加工件的外形精度,要想进步零件的位置精度,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用面板改善零件端面与轴线的垂直度 (面板安装在冲程臂上,调它与旋转主轴垂直,零件靠在面板上加工即可)。

2. 表面质量好:

表面为交叉网纹,有利于润滑油的存储及油膜的保持。有较高的表面支承率(孔与轴的实际接触面积与两者之间配合面积之比),因而能承受较大载荷,耐磨损,从而进步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珩磨速度低(是磨削速度的几十分之一),且油石与孔是面接触,因此每一个磨粒的均匀磨削压力小,这样工件的发热量很小,工件表面几乎无热损伤和变质层,变形小。珩磨加工面几乎无嵌砂和挤压硬质层。 磨削比珩磨切削压力大,磨具和工件是线接触,有较高的相对速度。因而会在局部区域产生高温,会导致零件表面结构的永久性破坏。

3. 加工范围广:

主要加工各种圆柱形孔:光通孔。轴向和径向有中断的孔,如有径向孔或槽的孔、键槽孔、花键孔。盲孔。多台阶孔等。另外,用专用珩磨头,还可加工圆锥孔,椭圆孔等,但由于珩磨头结构复杂,一般不用。用外圆珩磨工具可以珩磨圆柱体,但其往除的余量远远小于内圆珩磨的余量。几乎可以加工任何材料,特别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磨料的应用。同时也进步了珩磨加工的效率。

珩磨效果

二、滚压加工

滚压加工是一种无切屑加工,在常温下利用金属的塑性变形,使工件表面的微观不平度辗平从而达到改变表层结构、机械特性、形状和尺寸的目的。因此这种方法可同时达到光整加工及强化两种目的,是磨削无法做到的。

无论用何种加工方法加工,在零件表面总会留下微细的凸凹不平的刀痕,出现交错起伏的峰谷现象,

滚压加工原理:它是一种压力光整加工,是利用金属在常温状态的冷塑性特点,利用滚压工具对工件表面施加一定的压力,使工件表层金属产生塑性流动,填入到原始残留的低凹波谷中,而达到工件表面粗糙值降低。由于被滚压的表层金属塑性变形,使表层组织冷硬化和晶粒变细,形成致密的纤维状,并形成残余应力层,硬度和强度提高,从而改善了工件表面的耐磨性、耐蚀性和配合性。滚压是一种无切削的塑性加工方法。

采用滚压加工,由于表面层留有表面残余压应力,有助于表面微小裂纹的封闭,阻碍侵蚀作用的扩展。从而提高表面抗腐蚀能力,并能延缓疲劳裂纹的产生或扩大,因而提高绗磨油缸管疲劳强度。通过滚压成型,滚压表面形成一层冷作硬化层,减少了磨削副接触表面的弹性和塑性变形,从而提高了绗磨油缸管内壁的耐磨性,同时避免了因磨削引起的烧伤。滚压后,表面粗糙度值的减小,可提高配合性质。

滚压优点:

1、提高表面粗糙度,粗糙度基本能达到Ra≤0.08µm左右。

2、修正圆度,椭圆度可≤0.01mm。

3、提高表面硬度,使受力变形消除,硬度提高HV≥4°

4、加工后有残余应力层,提高疲劳强度提高30%。

5、提高配合质量,减少磨损,延长零件使用寿命,但零件的加工费用反而降低。

三、豪克能加工

豪克能是利用激活能和冲击能的复合能量对金属零件进行加工,一次加工即可使零件表面达到镜面并实现改性的创新性能量加工技术。利用金属在常温下冷塑性的特点,运用豪克能对金属表面进行复合能量的加工方式,使金属零件表面达到更理想的表面粗糙度要求,也可以形象的说类似熨衣服一样,将零件表面熨平;同时在零件表面产生理想的压应力,提高零件表面的显微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与传统滚压工艺相比,豪克能工艺如下优势:

1、在半精车的基础上一次加工即可达到镜面效果, Ra0.2以下。

2、对工件作用力小,和正常车削一样,为弹性力,不到滚压力的10%,对机床无不良影响。

3、产生表面强化层,强化层和材料内部是连续过渡,无剥离现象,对零件性能极为有利。

4、可加工细长杆、薄壁件等刚性差的零件

5、因是弹性接触,操作简单,能开机床的操作工就可操作加工,能保证性能达到要求。

网友:
楼主专业豪克能

网友A:
早就听说滚压加工,按理说这种加工方式节省成本,表面粗糙度提高,表面硬度提高,应该应用很普遍的,但是为什么好多年了没有普及?

网友(点评):
效率,适用场合。

网友B:
铝合金内孔珩磨之后再毫克能,提高的也有限。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给赞了

网友:
又多了一种表面镜面加工方法。

网友:
滚压对机床的刚性要求比较高,豪克能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听说滚压加工,按理说这种加工方式节省成本,表面粗糙度提高,表面硬度提高,应该应用很普遍的,但是为 ...

滚压操作要求高的,搞不好就会起皮剥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压操作要求高的,搞不好就会起皮剥落

谢谢回复,让我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内孔珩磨之后再毫克能,提高的也有限。

看材料什么硬度了,调质处理的材料能提高3个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听说滚压加工,按理说这种加工方式节省成本,表面粗糙度提高,表面硬度提高,应该应用很普遍的,但是为 ...

滚压加工,与珩磨相比,效率提高,但某些性能不及珩磨。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材料什么硬度了,调质处理的材料能提高3个级别了

硬度45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2017-08-23):
镗削加工效率高,珩磨效率低点吧

网友:
这种加工方法在液压油缸中普遍使用,特别是煤矿液压支架油缸,效率高而且在井下恶劣环境下使用寿命也很长。

网友C:
这个不算先进,天津20年前进了一台美国的高效专机,从粗加工到滚压一次完工。俗称:铣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先进,天津20年前进了一台美国的高效专机,从粗加工到滚压一次完工。俗称:铣拉。

能否详细介绍?网站上并没有资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介绍?网站上并没有资料呢

这是以前的一个协作单位,引进时叫天津机械厂,上市后叫特精液压机械。现在被派克全资收购。具体情况不详,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