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多折线怎么用??

楼主(2017-06-16):
如图引线就想这样折两下,可实际使用的时候总会多折几次,然后自己调,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7-6-17 11:58):
2楼正解,是我要解决的疑问。谢谢大家

网友:
图中不是一个折吗,你使用形位公差时,把方框方向设置为垂直,再选中垂直边线,就会出现一个90度折角。

补充内容 (2017-6-16 17:21):
我试过才说的,你以为像你那样信口开河吗

网友(点评):
我去,我说我试一下,这么负面嘛

网友: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折到需要的位置双击鼠标左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