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与轴转动问题

楼主(2017-06-16):
请教各位老师:如图中所示,用电机1带动轴转动,当轴比较长时,想在另外一端再增加相同的电机2,结构也一样。这样的话,在两台电机同步运行时,它的力是不是一致的?会不会发生相互制约抵消?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法可以替代的请赐教,谢谢!(如果用一台电机不想换太大的,再大安装空间也不够)

楼主:
大家看得到附件的图吗,我怎么看不到。明明上传过的。。。。。

网友:
两个电机可以同步驱动一个负载的,具体实现要看电气怎么控制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这样做。

网友:
电机同步,难。

楼主:
那大家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
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如Y系列电机是可以的,尽量用同一厂家的同功率同型号的电机,以减少滑差不同的差别。

楼主:
谢谢,请问有关的实际案例吗,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会有问题?这个比较担心

网友:
建议放中间驱动

网友:
你把你的工况告诉一下

网友:
这种驱动方式很少见,还是牵涉到同步的问题。

楼主:
因为轴有一吨多重,中间不能遮挡,只能两边驱动。

补充结构示意图

补充结构示意图

网友:
没见过类似的机构,学习下

网友:
用伺服电机或是步进电机,同一个驱动器应该可以办到

楼主:
有这么大的伺服和步进?

网友:
你看看别人龙门激光切割机怎么驱动的

楼主:
或者各位能否指点一下如果用单台电机驱动的话要用多大的电机?谢谢

网友:
还是从一台电机想想办法吧,你这样做很难同步。

网友:
轴的刚度够,自动同步,一般情况不需考虑同步问题,电流自动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各位能否指点一下如果用单台电机驱动的话要用多大的电机?谢谢

菜,连问问题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