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管粘接裂缝检测

楼主(2017-06-16):
空调内外机连接管外的保温管是粘结在一起的,请问两个保温管中间的裂缝或者是哪一段粘接的不好,开胶的情况,在批量生产过程中,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出来,或者是什么专业仪器在线检测出来。

网友:
采用图像自动识别及宽度智能计算技术,裂缝位置无需调整,现场检测方便快捷

网友A:
保温管粘贴裂缝目视就可以观察了,如果是内外机连接铜管检测细微裂纹可用卤素检漏仪或用肥皂水确认位置

楼主(2017-08-02):
引用 网友A:
保温管粘贴裂缝目视就可以观察了,如果是内外机连接铜管检测细微裂纹可用卤素检漏仪或用肥皂水确认位置

批量生产的话,目视不太好了吧

网友:
可以采用基恩士传感器识别!

网友:
传感器检测,最为准确,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