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板剪切质量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7-06-16):
各位大神好:
       在覆铜板时,因板材特性不同,切边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如毛丝、掉渣等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大神,针对非金属基板,如何选用合适的剪板机,提升剪切质量?影响剪切质量的因素,如剪切力、剪切角度等相互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求指导!……

网友:
可以说说板多厚,多大之类的详细参数吗

楼主:
1.2-1.8mmFR-4覆铜板,铜箔厚度18-35微米,含单面和双面铜箔的基板。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剪切的板子最大厚度和最大宽度,以及什么样材料的板子为主,然后就能确认选择多大的剪板机了。至于你说的剪切毛边等问题是靠调节剪板机间隙来达到最佳效果的

网友(点评):
关键它是复合板,一个断面有两种材质

楼主:
@shaokuang   说的很有道理,复合基板就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如果可以通过调节间隙解决的问题,我也不会在这里麻烦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