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铆机方向反转了

楼主(2017-06-16):
今天旋铆机的铆头掉下来了,安装的时候发现旋铆机的旋转方向和出厂的示意方向相反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一直是反转的话,这个铆头应该经常会掉下来啊(是反丝的),为什么三四年了才掉下来

网友A:
你确定以前也是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以前也是反的吗

以前反没反不知道

网友:
有紧定螺钉吧,是不是紧定螺钉也松了

网友:
一般进给如果正对着的话都是逆时针。

网友B:
是不是机器修过,电机的线接反了

网友:
找电工看看啊

网友(2017-12-15):
旋转应该不会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机器修过,电机的线接反了

你的自动化铆钉枪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