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如何选钢材?

楼主(2017-06-16):
以前我们搞设计都是查《机械设计手册》选钢材。手册中会有常用钢材的表格,注有多大直径可以得到怎样的强度等机械性能。
最近接触到一款德国索默的钢材数据库软件。可以输入机械性能要求,自动检索钢材。不知国内是否也有类似软件?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国内还是根据你使用的情况和工厂的物料库里来吧,

网友:
国内上海出的金属切削手册中所列的各种牌号的金属材料,除化学和物理数据外,还专门有一栏注明,适用范围,并有实例说明。如20Cr应用举例;用作柴油机活塞销、凸轮、轴、小拖拉机传动齿轮及较重要的渗碳件。20MnVB或20Mn2B可替代它等。尤其是对那些刚开始进行机械设计的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有这种软件的话,对新人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楼主:
软件是收费的。感觉做选材分析和准确选材很有帮助。普通地简单选材还是手册便宜。

网友(2017-07-16):
感觉是软性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