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零件的厚度?

楼主(2017-06-16):
看到公司的工程师设计的零件,类似于板材的零件,大多数都是根据经验选取的,本人想学零件的设计方法,想知道他们的尺寸是如何得出的?
比如:之前好像有人说根据断面面积,那假设一定的断面面积能够承受一定的负载,那岂不是断面的宽度越宽,零件就更薄(断面面积不变)。
表达的可能有些不通顺,麻烦大神指点!

网友:
轻载设备基本都按经验来选取的,因为肯定能满足负载要求,部分承重的板材会稍微计算一下。
计算方法不是那样的,你要做受力分析,算一下受的力是不是比屈服强度要少,不过现在都用软件仿真了,更简单

网友:
对重要零部件,要通过计算法进行应力分析(有限元分析应力,基础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等),受力分析应该贯穿始终;对于一般零部件,可根据经验类比,可以节省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简单的结构都是凭经验和已有结构,挨个分析强度,刚度没有那个必要,每个件都经过优化也绝不是最好的。
重要结构,关键零件需要。

网友:
板材件的厚度跟你的位置有关,最简单的1mm厚度的钢板折弯都能承受较大的力,还有一个就是板的长度跟其刚度成反比,同样的件太长了刚度会变差,但是不会出现塑性变形

网友:
设计久了,有了一些沉淀和感性认识了,就有经验和感觉了,凭经验选取。刚开始按照受力分析,抗弯抗扭多计算一下。

网友:
板材的厚度选择更长宽与负重都有关系的,板比较大的话,它本身都会产生变形,载重后更需考虑;如果你不会用软件分析,那你就去查模具设计手册,里面都有标准规定底板厚度的选择

网友:
现场 很重要 ,和经验非正常,  如何判断一个设计人员,是否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呢, 设计设备 轻重  结构紧凑   板厚 合理。

网友:
“那假设一定的断面面积能够承受一定的负载,那岂不是断面的宽度越宽,零件就更薄(断面面积不变)。”

你看看截面惯性矩的公式,就不会得出上面的结论了。

网友:
    我个人体会受力分析是基础,在这个之上还有更多应用经验的问题,比如你计算一块板受力厚得出厚度为3.2,再乘以一个经验系数,得出厚度为4.4,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市面上标准材料厚度是5个,那如果用5个厚的就不用加工了,但是重量又增加了,这时候你又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重量不是问题,那考虑经济行,就尽量不要加工了,有时候一块板,面积大的话,你这个厚度就要命了,所以,从基础做起,再优化综合才能做的更好。
   你这种精神值得表扬,现在的机械工程师要能够说出每一个机械零件每一个尺寸的设计思想,才算合格,哪怕是不重要的尺寸,也不是胡乱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