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粘材料或防粘处理工艺

楼主(2017-06-16):
最近公司要做一个供标机构,来料是卷料,把标签剥下来后落在一平台上,用机械手来吸取,
要求该平台不粘,标签的粘性很强,原来试过喷铁弗龙,标签还是会粘在上面,用硅胶可以将就
用,但一个月左右要更换一片硅胶,客户有点不接受,请问各位大侠
有什么好的材料或者处理工艺,

补充:另外请大侠们有没有 做钢片补强机的,这种机器的防粘平台是做过怎么样的处理;

网友:
哈哈,看到前半句,刚想说用铁氟龙,没想到不行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请帮忙问问周边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从结构方面入手看看,比如激光割很多微凹槽,减小标签接触面积,然后在喷铁氟龙

网友:
不粘胶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从结构方面入手看看,比如激光割很多微凹槽,减小标签接触面积,然后在喷铁氟龙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先去试一下,有什么结果我再在论坛里发出来,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还是不明白,可不可以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还是不明白,可不可以说具体一点,谢谢

不粘胶就是一种材料,标签剥到上面不会粘,然后再用吸嘴取走就好了,代替你的硅胶什么的。

网友:
机构不会改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这个中转平台?不能直接在剥离的同时吸住标签吗?换个思路,也许能解决!我做的贴标机,从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防粘胶带系特种低表面能橡胶材料做成,此材料的表面张力较低,其表面为颗粒状,像鸡皮,所以又俗称称颗粒胶带,鸡皮胶带。防粘胶带反面涂有特殊的压敏型胶粘剂,能将胶带牢牢地粘附在一般材料上,包括难粘的硅橡胶。
防粘胶带可以有效防止胶粘剂对其的粘接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厚度,即使表面经摩擦而损坏,但因整个材料都有防粘效果,露出的表面仍然有防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