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与材料硬度的关系,以及3点过盈和弦过盈的优缺点

楼主(2017-06-16):
如果在配合过程中出现材料硬度不够,会不会影响过盈力?怎么计算?另外,3点过盈和弦过盈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硬度会影响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吧,以至于影响最大静摩擦力,公式么手册上有,我也记不得。大侠后面的三点过盈和弦过盈倒是不太懂。

网友:
GB5371-85你的迷惑尽在其中。

网友:
两个配合零件的各种内外径之比值列入表,在表里有相伴的配合面间的压强值。过盈量和加热温度,是由选定材料的屈服强度或是抗拉强度的关系式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