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切割or线切割?

楼主(2017-06-16):
如下图,我觉得用加工中心或者线切割+铣方式做,生产的同事认为用火焰下料更好,技术要求如图,难道还可以用火焰下料、打磨?
总觉得这样太粗糙了,全靠打磨了

网友A:
外表面要求不高,80mm厚完全可以火焰切割后精加工。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用铸造,肯定没有量,
一方面考虑外观质量,还有数量只有几件的话,火焰切割未必比线切割便宜,还是线切割吧。省时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表面要求不高,80mm厚完全可以火焰切割后精加工。

精加工,用加工中心还是铣床,铣床没法去加工外圆吧?这样外圆只靠打磨能行?

网友(点评):
火焰切割是12.5,不算很差的

网友:
火焰切割更经济,下底面铣一下

网友:
外轮廓数控火焰切割,内孔钻床钻孔

网友:
火焰切割效率能高点,再上铣床加工

网友:
GB/T1804-it12的公差要求是多少啊????

网友:
这件对外圆没要求吧,肯定火焰切割

网友:
火焰切割比线切割经济,切完打磨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结构件量如果比较小,我们一般采用钢板和圆钢或者钢管的组焊工艺。

网友:
需要考虑火焰切割会不会带来变形的问题?

网友:
火焰切割后还要打磨?赶紧把那个操作工炒了吧。要是周边精度无法用火焰切割来保证,工艺又提出用火焰切割,那就把工艺工程师炒了吧。

网友:
量小就线切割,量大就铸造.

网友:
看用在哪里,整个设备傻大个火焰切割,你设备偏精细,建议用线切割,不然拉低N个档次

网友:
火焰下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觉得表面太粗糙,上铣床飞一下面就可以。这种件,LZ上加工中心,线割,就没有考虑成本了。

网友B:
线割好点。
火割,会造成局部调质,对后续加工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好点。
火割,会造成局部调质,对后续加工不利。

网友(2017-10-12):
看图纸,地面和圆孔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其他的精度要求不太高.
量大:毛坯(铸造)+车圆孔+铣平面.
良小:线切割(保证圆孔的精度)+铣平面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B:
线割好点。
火割,会造成局部调质,对后续加工不利。

Q235的调质不了

网友:
火焰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