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的草图绘制,如何画出大尺寸的草图

楼主(2017-06-16):
能不能调整比例?

楼主:
主要是想画简易电柜尺寸图,再画开孔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画简易电柜尺寸图,再画开孔位置,就行了

楼主:
谢谢陈老师,搞定了

楼主:
特意画了一下,感觉效率很高,出多个不同规格的尺寸,改个数字就行了,比CAD轻松很多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用过机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