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直角槽可以铣出来吗,怎么定位比较好

楼主(2017-06-16):
现在设计出来的架子如图1要定位工装图2,现在的方案是在钢板上铣出四个槽子,但是槽子深度很小只有4mm,槽子两侧壁和地面可以有一定的圆角,但是要保证侧壁和槽子端面的直角,这样的槽子可以铣出来吗?现只能对十字架进行定位,还有没有别的定位方式,怎么定位比较好。

网友A:
总感觉哪里设计不合理.焊接件考虑其变形,毫无精度可言.如果要求不高,也没必要铣那样的槽.
电火花可以打出你要的效果,价格比较贵.
板铣槽必然有圆角.
如果是我设计,十字结构只用做托,用圆轴部分精定位.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东西肯定可以铣床加工的,

网友:
你要把你要达到的尺寸要求讲到位

网友:
直角部位用铣刀沉个圆台阶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哪里设计不合理.焊接件考虑其变形,毫无精度可言.如果要求不高,也没必要铣那样的槽.
电火花可以打出 ...

由于工况要求只能在十字架地方地位,我也觉得这样设计不大合理,暂时还没想到好的方法

网友:
端面定位,直接铣掉直角部分

网友:
问题出在“十字架”上
有没有可能改十字架的安装位置,比如转过45°?
或者改一下十字架的设计结构

PS:这个十字看不出组装结构,不容易做到一个平面上,作为安装基准本身就值得斟酌

网友B:
做事可以做,问题是你这定位能实现吗?
过定位了吧?
如果精度不高,完全没必要这样搞
如果精度高,这样也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事可以做,问题是你这定位能实现吗?
过定位了吧?
如果精度不高,完全没必要这样搞

铣槽只要没什么问题就行,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能不能 改成圆柱向下定位  端面加个销子

网友:
可以挖一个避位孔,

网友:
为什么非要铣槽啊,在安装十字架的时候做几个定位块配作上去定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能装上机床就可以铣楼主的直角槽

网友C:
板上钻孔,十字架上用圆柱销也可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钻孔,十字架上用圆柱销也可以定位。

正解  不过还要有两个特定V型块限定端面

网友:
加工是可以的,就是你这个东西的强度,眼看太差了,动一动就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