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套机械式刹车系统

楼主(2017-06-16):
       求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帮我看一这个工况(第一张图)下该用哪种刹车装置(现在的问题是:小车在铁轨上行驶最大速度为3m/s,采用现在的电磁刹车会在小车运动过程中突然抱死轴,冲击很大而且不安全,所以想更换一款摩擦式刹车,让小车慢慢停下来,而且为了防止小车供电系统出现问题导致刹车失灵,想采用无需供电的刹车装置,我在阿里巴巴上找了很多商家,汽车用的刹车钳好像只适用于车轮上的碟刹,轴上的刹车装置我没有找到,所以求各位大神帮忙想想办法!)小车最大车速3m/s,车轮直径240mm,直流电机功率1.2kw,减速器速比1:10,车身重200kg左右。

这是一款轨道上用的小车,A是现在用电磁式刹车

这是一款轨道上用的小车,A是现在用电磁式刹车

阿里巴巴上找到的这家刹车盘很合适但是问题见第三张图

阿里巴巴上找到的这家刹车盘很合适但是问题见第三张图

对应的刹车钳不知道怎么用

对应的刹车钳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电机自带断电刹车能满足吗?

网友:
可以根据刹车力都选电磁离合器的型号吧?

网友:
电机加变频器,加减速,就不用刹车。
如果是急停状态下,刹车有冲击那是必然

网友:
4樓正解~~~~~~~~~~~~~~~~~~~~~~~~~

网友:
加个刹车器

网友:
自从车碟刹不会抱死  哈哈但是想做成失电制动好像不易哦。

或者动感单车的制动,这是我的单车,磁控的,

通电的时候让磁铁远离飞轮,断电时弹片自动向飞轮靠拢。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还是考虑在动力输入端加刹车系统(比如电机输出端),你在输出端(车轮轴)用刹车系统肯定是会抱死的(不管是蝶式或者鼓式),汽车之所以不会抱死是因为有防抱死系统控制!

网友:
4楼的方法比较好,减速再慢慢停止,我们一般都采取这种办法。如果你实在需要在失电的情况下要刹车。在轴上固定一个碟片,可以用液压泵,像汽车碟刹的的原理。

网友:
带刹车的步进电机,和前几位意见一样

网友B:
直流电机做驱动时,刹车时,电机会自发电,直流电机驱动器反向充电,如果有保护电路,则驱动器失灵,没有保护电路,则会烧坏驱动器

网友C:
是你的电磁制动太强了吧,那种刹车都会抱死的,汽车因为ABS才不回抱死(制动力分配),你可以考虑用汽车空调压缩机的那种倾斜板式制动,中间要加平面轴承的,看你能不能控制制动力的输出(液压或气压,也有人工手刹模式),还有就是在制动片上动手脚,太软的制动材料制动好,不耐磨,所以加一些硬的材料,不过刹车尖叫声很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电磁制动太强了吧,那种刹车都会抱死的,汽车因为ABS才不回抱死(制动力分配),你可以考虑用汽车空 ...

对的,我打算用摩擦盘式的刹车,同时也在用程序控制器以一定加速度慢慢停下来,现在问题是这种盘式刹车很难采购到,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做驱动时,刹车时,电机会自发电,直流电机驱动器反向充电,如果有保护电路,则驱动器失灵,没有保 ...

谢谢提醒,我的是有保护电路的,现在只是这种突然抱死不安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自带断电刹车能满足吗?

不能满足,车速3m/s,靠电机自身断电刹车滑行太原

网友:
盘式刹车需要有2个制动钳滑轨,容易卡,建议用“抱式”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也不影响你控制“液压或空气流量的设计,维修也简单,如果你实在是喜欢,可以选择汽车的刹车盘总成,然后适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