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装配弹簧?

楼主(2017-06-16):
想要右边的弹簧和左边的螺杆同轴,怎么定义配合?每次遇到弹簧装配都无可奈何了,各位大侠,你们一般是用什么方法装配弹簧?谢谢!

网友:
给弹簧建个轴,然后就同轴呗

网友A:
装弹簧如二楼所说就可以解决了,问题是弹簧装配后被压缩了,不是零件图那样的长度是怎么处理,另画一个用在装配图上?

网友(点评):
零件配置

网友(点评):
谢谢,没用过差点忘了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加配置的话,出BOM要注意,别弄出两种图号来。所以我一般都是用一种长度,装配出来有干涉,但说明了(养成习惯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弹簧如二楼所说就可以解决了,问题是弹簧装配后被压缩了,不是零件图那样的长度是怎么处理,另画一个用在 ...

我一般就是用几种状态就画几种状态了,如果有更简便的解决方案,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随动的,弹簧根据压缩量而变化。

网友(2017-07-29):
这个是做动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