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传动伺服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7-06-16):
如图,吸吊机构,伺服电机经蜗轮蜗杆减速机,经齿轮齿条传动,起吊板材,齿轮齿条沿滚动导轨运动。板重M1=300Kg,吸吊架重M2=100Kg,4根齿条和导轨重M3=50Kg,齿轮直径D=50mm,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50,行程按600mm,提升时间按5s吧,加速时间0.5s,减速时间0.5s,这种传动伺服电机该如何选型呢?需要惯量匹配吗?
按照齿轮齿条扭矩计算公式:T=(M1+M2+M3)*G*(D/2)*10^-3=450*10*(50/2)*10^-3=112.5N*m,
单根齿条扭矩:T=T/4=28.125N*m

那电机的扭矩是多少呢?

T=T/50=112.5/50=2.25 N*m ?

负载惯量:J=(M1+M2+M3)*(D/2)^2*10^-6=450*(50/2)*10^-6=2812.5*10^-4  Kg*m^2,这个负载惯量也太大了吧,

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该怎么算呢?

J=J/50^2=1.125*10^-4  ?

选台达伺服电机A2系列的话,得选多大的伺服电机呢?

以前没选过伺服电机,这是第一回,上面公式什么的都是现学的,实在不知道怎么算、怎么选?请高手指导!

网友:
不谈论你机构的问题的,就只说你说的扭矩的问题。我是觉得设计有很多方案,每种方案都有可行性,没必要改变别人的初衷

你蜗轮蜗杆减速机有个减速比,能减小扭矩,用你算出的扭矩,除以倍数,才是电机上的扭矩。你吓我呢,这么大扭矩。一般计算就是那个功率扭矩计算公式,里面有个参数转速,这几个是相关联的,然后还有个就是减速机,把速度降下来,把输出扭矩提上去,你回味下。
简单的例子,2齿轮传动,有传动比,齿轮接触的位置,力相同,齿轮大的,相应的扭矩小,这样小齿轮传递给大齿轮,大齿轮输出轴的转速慢,但是扭矩大,T=Fr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4个螺旋升降器 直接往上顶,便宜,简单

楼主:
不知加减速时间给的对不对,提升时间就按5s算吧,加减速时间不用太短。

网友:
什么工况,怎么整这么复杂?

网友A:
稍微偏一点点,得卡死

网友:
选型最好的建议就是和电机厂家的销售交流,最好能接触上他们的技术,当然了,能给你做套方案更好

网友:
很多样本有伺服电机选型的方法。估计1KW的电机应该够。

网友:
我之前也选了一个蜗轮蜗杆的,还不如自己用电机加个丝杠好,现在普遍都是用这种方式

网友B:
差不多是你这样算的!不过涡轮蜗杆传动,机械效率比较低,要把机械效率算在里面,不然会有不小的误差。加上安全系数后,你可以算出两个量,电机的最小需用扭矩和转动惯量,再算算所需的转速,三者结合就可以把电机型号选出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你算得很粗略 但是方向 量级都没错
考虑下 蜗轮蜗杆70%的效率,加减速所需的加速转矩,估计1.5KW的差不多。
惯量匹配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你这样算的!不过涡轮蜗杆传动,机械效率比较低,要把机械效率算在里面,不然会有不小的误差。加上 ...

受教了,我在考虑机械效率进去。
我是查了很多资料,也有一些计算实例,但大都是滚珠丝杠和带传动的,涉及到齿轮齿条的计算实例很少。您那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你算得很粗略 但是方向 量级都没错
考虑下 蜗轮蜗杆70%的效率,加减速所需的加速转矩,估计1. ...

谢谢,有支持的声音感觉挺好。您那有齿轮齿条传动计算伺服电机的实例吗?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类的确实少,比较正规的——HEPCO 海普克的样本上 有电机带动齿轮在齿圈上跑的计算实例,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随便看了下,misumi上有个 齿轮齿条的例子: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435.html 他上面基本不算惯量,你的减速比有50了,惯量匹配完全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偏一点点,得卡死

有什么好的结构吗?就是想稳点的起升重物,原结构就是齿轮齿条的,没有导轨,但是可能是启动速度快或者别的原因,晃动量大,所以想加导轨,我也是担心大都是焊接件,组装了会卡

网友(点评):
四个导向,四个齿轮和齿条啮合。对加工的精度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在考虑机械效率进去。
我是查了很多资料,也有一些计算实例,但大都是滚珠丝杠和带传动的,涉 ...

别把齿轮齿条传动想复杂了,你完成可以把它当成货物在皮带上固定死而且不会发生打滑的带传动。至于你的机构,如果你想虚位小的话,就需要加导向。

网友:
负载惯量或者扭矩这算到电机轴上  一般伺服电机都会配减速机的   减速机增大扭矩  估计你电机1~1.5kw足够了

网友(2017-09-04):
坐等大神详解

网友(点评):
结构太复杂了,我之前做的都是用链条链轮加定滑轮做的,方便简单

网友(2017-12-26):
错了把 你的 D=50M 这么大 单位没换算吧

网友:
加减速可加长至1S

网友(2018-05-10):
4个丝杠升降机

网友(2019-07-11):
扭矩合适,惯量匹配即可

网友(2019-08-21):
楼主后来弄好了吗?能否告知详细的计算说明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算的?能否告知过程

网友(2019-10-30):
确实是对于齿轮齿条的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资料,或者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