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深孔问题,麻花钻,铜件

楼主(2017-06-16):
钻孔问题,孔径5,深100,用麻花钻加工无氧铜TU1,钻几个孔就会断一根钻头,报废率太高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断钻头?

网友:
用深孔钻  至少是枪钻

网友:
断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钻头钻偏了,换硬质合金的钻头

网友:
无氧铜料料较软,粘,麻花钻排屑不利,可自制扁钻加工,效果比麻花钻好。扁钻形状可看我的帖子

网友:
加工过3mm,4mm的孔100多深,也是无氧铜,100mm深铣床3.4分钟样子,先点钻点孔(点孔时点到护锥,护锥最大直径要大于你钻的孔,你5的钻头,护锥要大过5,点大些),再用等径短钻头钻定心孔20.30深都没关系,一定不能甩,最后用加长钻头钻到位。(要注意的地方:如果钻头吱吱响,退钻头不顺老是卡,把钻头前面10mm切掉,前面刃带磨损掉了,加长钻头磨平点,横刃斜角尽量小横刃长,不要管横刃长度,有人问横刃大不是不好么,我就是这么磨的,钻铜的确是好用,钻铁不行,不要开角,钻的铜销厚长,会绕在钻头上,用刷鞋子的刷子在钻头上刷下来)

网友:
这个撸主还是询问专业刀具商比较好,保险的方法是用深孔钻就是枪钻,绝对是小菜一碟对他们来说。建议用SUSU苏氏的钻头试试,相当可以,合金钻绝对没有这么长的而且并不合适深孔加工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先用φ5合金预钻 再用φ5加长合金钻至最大深度  再用φ5钻头啄钻加工 建议用宏程序 入头转速低点 防止入头打突

网友:
试试振动钻孔,http://www.icingplates.cn/mitiszdfzzkxt

网友:
有条件应首选枪钻  用φ5 短倍径合金钻引导孔 再用枪钻 枪钻最好用断屑模式加工   如果没有就用φ5短倍径合金钻引导孔 再用长倍径钻 (我们这最长的就是12d的 不知道你们那边 )再用长的钻头加工 除了短倍径的其余都用排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