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过程中,一些大圆弧的半径如何测量?

楼主(2017-06-16):
小弟入职不久,第一次测绘,这些大圆弧的半径如何测量,望诸位大神解答。。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Mzg0fDdmNmM4MWZhfDE3NTc5MTEwNjJ8MHw%3D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1Mzg2fDM0NGY5MzMxfDE3NTc5MTEwNjJ8MHw%3D

网友A:
精度不太高的圆弧可以使用圆弧样板的

网友B:
几何题,用直尺在圆弧上画一切线,做切线的垂直平分线,测量后代入公式计算。

网友C:
1,找个相对合适的原点。
2,在圆弧上确定一些相对原点的坐标点。
3,输入绘图软件找出原点半径。

网友D:
投影用软件计算。

网友E:
拿块橡皮泥,表面一按,然后去二次元(投影仪)测出

网友F:
空间足够吗?
有圆弧形测量量具,只要放在圆弧表面就行,比如大直径的零件内外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太高的圆弧可以使用圆弧样板的

没有圆弧样板,只有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块橡皮泥,表面一按,然后去二次元(投影仪)测出

木有那么高级的设备,圆弧样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找个相对合适的原点。
2,在圆弧上确定一些相对原点的坐标点。
3,输入绘图软件找出原点半径。

要是有这些软件,我也不用这么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影用软件计算。

木有投影仪,设备简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间足够吗?
有圆弧形测量量具,只要放在圆弧表面就行,比如大直径的零件内外圆测量。

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F:
我这样做的。
第一要求是尺寸精度不高,非装配面,尺寸有差异不会干涉装配或使用。。。
用游标卡尺测量,然后估算圆弧,CAD画好后,1:1打印,剪刀剪下圆弧,与实物啮合对比,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做的。
第一要求是尺寸精度不高,非装配面,尺寸有差异不会干涉装配或使用。。。
用游标卡尺测量, ...

大神 怎么样拿游标卡尺估测的,我就是不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太高的圆弧可以使用圆弧样板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何题,用直尺在圆弧上画一切线,做切线的垂直平分线,测量后代入公式计算。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找个相对合适的原点。
2,在圆弧上确定一些相对原点的坐标点。
3,输入绘图软件找出原点半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投影用软件计算。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块橡皮泥,表面一按,然后去二次元(投影仪)测出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间足够吗?
有圆弧形测量量具,只要放在圆弧表面就行,比如大直径的零件内外圆测量。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样做的。
第一要求是尺寸精度不高,非装配面,尺寸有差异不会干涉装配或使用。。。
用游标卡尺测量,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