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机械制图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7-06-16):
各位大神,我在网络上查找半天也没有满意的答案,只好来求助,希望能解答我的疑惑,感激不尽~~~~~

如上图,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问题1:

图中A1,A2为定位精孔,位置尺寸要求精度较高,B1-4为螺栓通孔,位置精度较低,但由于同处于“50”这个尺寸的水平位置上,那么标注的时候,将尺寸及公差标注在A孔上,B孔尺寸还需要标注吗?如果不标注,是否会产生B孔也是±0.02精度的误解?

问题2:

上图零件作为对称件,A孔相对于中心线对称,但外形尺寸“80”却要求精度不高,单独标注“50±0.02”的尺寸后,是否默认每个孔到中心的距离公差为25±0.01?若不是的话,那实际加工时,A1、A2两个孔的整体位置,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呢?

问题3:

C孔作为上部凸台上的孔,由于在对称件中间,所以水平方向尺寸未标注,若C孔的位置同样需要较高精度(比如需要和A孔在水平方向的位置在±0.02的公差内),此时C孔的水平尺寸还需要标注吗?如果需要的话该怎么标?

问题4:

上部凸台宽度尺寸“20”中心对称,有公差要求,同样是否默认相对于中心的距离为“10 -0.025 -0.05”?如果不是,是否需要标注“对称度”的形位公差?由于零件的实际用法是,上部凸台20的尺寸需要精确对称于A1、A2孔的中间,那标注对称度时,能否以A1、A2孔作为基准来标注?(一般对称度都以平面为基准)。

非常感谢~

网友:
兄弟,图片看不到,只看文字有些看不懂题意

网友A:
你定位孔为什么标那么高位置精度

网友:
设基准 标形位公差

网友B:
这个是尺寸公差,楼主还需要标注形位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位孔为什么标那么高位置精度

这种精度CNC加工都能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尺寸公差,楼主还需要标注形位公差的!!

意思是所有带公差的对称尺寸都需要标注“对称度”的形位公差吗?就是我的问题4,这样标,尺寸一多岂不是很麻烦。。那不带公差的低精度对称尺寸,要按照什么精度来控制?总不见得拿个尺随便一量,画个中线打孔吧。

其实总的来说,我想问的是,图纸的表达方便和表达完善之间的矛盾,要怎么解决。

网友:
答1:是会造成误解的,所以不能延长出来标注到外面,尺寸线不能重叠到B孔!
答2:中心距50尺寸对称标注,说明是有对称度要求,故生产中不能按外轮廓定位,否则零件肯定不符合图纸要求。并且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不能把公差一分为2。
答3:尺寸可以不标注,但必须标注C孔相对与A孔的对称度要求。
答4:同样是理解错误,不是一分为二10多少公差,比如现在零件尺寸19.95,19.95/2这个素线的集合作为对称面!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