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完XZ平面后不能摆正吗

楼主(2017-06-16):
在画约束的时候,水平约束和垂直约束老是搞反,
如图

网友:
这个还真不行

网友A:
只能点击鼠标之前确认好预示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点击鼠标之前确认好预示点线。

而且草图尺度较大的时候,要仔细查看预示线,很可能找不到。
因为Inventor认为这根线长度应当是10mm,且没提供用户设置的可能。

网友B:
草图选基准面时,横向能否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草图选基准面时,横向能否调整

您说的“横向”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横向”是啥意思?

就是草绘先面的时候,有一项 草图方向-选择参考,这样的调节方式;请陈总看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草绘先面的时候,有一项 草图方向-选择参考,这样的调节方式;请陈总看如图

Inventor也类似,但是要建立草图之后做:编辑草图坐标系。。
还不是楼主需要的功能。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起码还是整90度的那啥。。。

如果经常在和系统坐标系带一点点倾角的工作面上歪着脖子操作草图,慢慢也就习惯了。

楼主:
这只是个小问题,只是因为我是初学者,在用水平约束老是搞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以为自已没用对,这个问题我查了好久,才过来向大家请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个小问题,只是因为我是初学者,在用水平约束老是搞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以为自已没用对,这个问 ...

这不是小问题,一个软件存在的价值在于给用户造成方便而不是别扭。
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大家都不提,所以研发者沾沾自喜,不思进取,最后是我们不爽...
所以我建议大家应当讨论这类问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