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节数的计算

楼主(2017-06-17):
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之间的距离已定,是拿整个周长除以链条节距吗?    小数部分咋办?比如74.32  用74节还是75节呢?   实际装配时 小数部分是不是就造成了链条的松紧

网友:
不管计算节距是整数或是非整数。一般长距离传递都会设计一个涨紧轮。
因为链条使用后都会有拉伸现象出现(标准规定允许有此现象,但是有个范围),这样链条就会松弛。

网友:
链条节数计算出来是74.32,选择节数一定大于等于75,具体选择多大,看你链条的松紧程度,还有是否装张紧轮来定,我我的做法是(节数+3~4),然后在松边再装个张紧轮。

网友: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对照表去算过链条。就是按节径--中心距算出长度后另,再加上二节的办法来确定总长的。道理很简单,加了压紧轮结构。

网友:
这个算不了这么准的,建议增加胀紧机构

网友:
一般是取大不取小的。如果取小了是无法安装的。取大了还可以通过张紧来调整

网友:
没去算过,只算大概多长,然后厂家配的稍微长点。拿回来钳工会根据需要把多余的拆掉。然后不是一般用链轮传动都会设计输入轴那端可调吗?

网友:
我一般会把链条圆整到偶数节。因为奇数节需要加过渡段,而且承载不如偶数节
圆整后,反过来用节数计算中心距。

距离短,输入端可调;距离长,加涨紧轮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