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中心中心出水主轴结构

楼主(2017-06-17):
如题,有没有大师有带中心出水的主轴结构图,主要想参考下主轴出水部分密封和旋转结构。有相关资料的大师请指点。

网友:
找一个旋转接头败家一次就好了

网友A:
我这见到的是数控车的卧式8刀位刀台自带的出水,里面用的是O型圈密封。楼主可网上查查看,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结构图可以找你们使用的机床厂家来要,他们的结构图会很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见到的是数控车的卧式8刀位刀台自带的出水,里面用的是O型圈密封。楼主可网上查查看,仅供参考

多谢,车床应该是静密封,我想看看旋转密封结构的

网友:
买一个旋转密封接头,好的杜博林的,国产浙江货很多

网友:
来,赚点儿积分,上个图纸给你。
其实这个网上多的,自己要找。
这个是GAT的旋转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