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油管问题

楼主(2017-06-17):
请问两种高压油管:      油管二用在液压马达上,这种油管怎么凹凸形状的,具体书面语是什么,请介绍一下跟油管一的区别和优点。

网友:
我看性能上没什么区别,制作工艺不同,第一种弯曲半径更小。

网友A:
凹凸的是内部有弹性保证装置,这种油管更贵一下,防止管子被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凸的是内部有弹性保证装置,这种油管更贵一下,防止管子被折弯

哦,请问这种油管有学名吗?

网友:
螺旋波型金属波纹管?但是这波距也太大了,波也浅,感觉柔性不会这么好,外面又没有网套保护也受不了高压,可能不是金属内里。。。

网友:
油管1:普通高压胶管
油管2:普通高压胶管或先导管,外面黑色的是塑料保护套,起到保护作用而已。

网友:
你要的话给你做,这东西我做的老多了

网友:
这是防护套,保护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