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上钻孔的毛刺怎么测量?

楼主(2017-06-17):
       管子外径是32的,钻7mm的孔,这个孔是汽车上固定线束卡子的,如果钻孔的毛刺高了,就会导致线束卡进去又会掉出来,没办法固定,客户要求我们的毛刺要小于0.3mm高,目前毛刺的控制这一款只能是钻几百根就换钻头,但是实际检测的时候无法检测这个毛刺的高度,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线束卡没办法拿到,客户不给。

网友:
内孔去毛刺刀过一下。

网友:
没毛刺不行吗?加倒角

网友A:
就是大不了加一道去毛刺的工序。

网友B:
钻也留15-25丝余量,再干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控去毛刺刀过一下。

每一个都过一下就太费时间了,量比较大,一个月几千个

网友(点评):
一个月几千个算不上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不了加一道去毛刺的工序。

毛刺是在管子里面,目前毛刺大的话是用旋转锉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也留15-25丝余量,再干一刀

那就是两道工序了,成本比较高。

网友(点评):
同一个钻头后面带个台阶式样(复合钻)

网友:
成本是否有要求,我们这边检测冲压件毛刺都是用3D扫描,CCD

网友(点评):
毛刺在内孔的话 3D扫描也不好扫描吧

网友D:
ccd成本太高,我个人觉得8楼回复的复合钻有道理,可以试一试,可以做个非标的复合钻工作台,只要人工装夹一次,两个工位,方便还效率高

网友:
去毛刺机轻松搞定,只是这种弯的要让厂家改一点点设备,参考型材端面去毛刺机

网友:
这个内孔中的毛刺不增加一道工序是不行的,钻头钻过去一定会留下毛刺,还是想办法增加工序去毛刺吧

网友E:
去毛刺机不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毛刺机不错选择!

什么样的去毛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d成本太高,我个人觉得8楼回复的复合钻有道理,可以试一试,可以做个非标的复合钻工作台,只要人工装夹一 ...

复合钻工作台?是钻两次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合钻工作台?是钻两次吗?

是的  第一个是工序是钻孔   第二个工序是去毛刺,两个工位的,非标厂家都可以做,省去了一个人工,只需要装夹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第一个是工序是钻孔   第二个工序是去毛刺,两个工位的,非标厂家都可以做,省去了一个人工,只需 ...

哦哦,我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去毛刺机?

去毛刺机,用的化学方法。

网友:
内孔倒角刀可以去除,几千个不多的,放在加工中心或者钻床上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7-12-04):
用高清工业内窥镜可以检,一分钟可以检十多个。有兴趣可以联系:13902457632

网友:
应该要加道去毛刺工序,检测也不可能每根检测的。